[求助]SAM-BA2.12烧写JLink固件不成功

楼主(2015-09-09):
jlink插上usb后,可以从设备管理器看到,驱动安装成了一个串口Bossa Program Port(COM4)
打开SAM-BA,选好端口和平台,点击connect后,无反应,没有弹出烧录程序的窗口。
电脑是win7 64bit 原版镜像安装的。
为什么啊,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最好不要在64bit上折腾了。。我之前折腾了N久木有成功。去找个32位的吧,好使

网友A:
补充一下,Win7上最好用最新的2.14或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Win7上最好用最新的2.14或2.15

也用了2.15,也在同事xp上试过了,都是同样的问题,点了connect后没得反应,是不是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了2.15,也在同事xp上试过了,都是同样的问题,点了connect后没得反应,是不是可以买个新的了 ...

官网上还有一个驱动的包,可以装上试一试。

一定在32位系统上操作,不要折腾64位的了

楼主:
还是不行,安装官网驱动,直接提示已经是最新的了

楼主:
翻了一下论坛以前的帖子,有遇到相同问题的 ,但是都没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啊啊啊

网友:
我给你明确的说法
1.短接的时候必须可靠,用短路子别用镊子
2.用XP 32位,别用64位系统。
会成功的再耐心点!芯片损坏的概率挺小的

网友:
可以用,我WIN10 64位都可以,三天前刚刷过固件,你仔細看看哪里有没有搞错。或者换个USB,有人说USB3.0不行

楼主:
我也觉得芯片没有问题,但是点击connect后,就是不能弹出下载窗口,会不会是其他程序冲突,导致窗口不能弹出,驱动什么的都是能正常安装的

网友(2018-01-17):
USB3.0 换成 USB2.0 可以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