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嘉力创做过半孔的板么?

楼主(2015-09-09):
想做一下,但是不知道规范。问了一下QQ客服说没有规范。
有做过的或者嘉力创的技术人员来说一下怎么做。
我想的就是在板子边缘放一个焊盘孔,一半在板上一半在外面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注意板子的边界标写清楚,应该可以。同问,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板子的边界标写清楚,应该可以。同问,帮顶

边界就放一个keepout的线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界就放一个keepout的线就可以吧。

可以
我没做过,但是找过制作的方法,有人这么干过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上次想做,嘉立创查看了之后说不支持半孔。

网友:
有一次这么干,嘉立创说是半空工艺,以前75变成三百多,后来又重新下单的,没说半孔工艺

网友B:
我下了单,嘉立创打电话来说做不了,叫我取消单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了单,嘉立创打电话来说做不了,叫我取消单子了

。。。。
怎么每个客服说法不一呢。
嘉力创的领导不来说一下么。

网友:
现在不知道,至少3月前是不支持半孔的

网友:
普及一下:
半孔板定义:说白了就是pad 一半在内面,一半在外面
半孔板的要求:
1)对半孔内面的孔铜没有要求,这属于普通半孔板
2)对于半孔内的半孔,有要求,一定要求半孔内的铜保持完整性

嘉立创做半孔板,只是针对半孔板的要求收费不一样,对于第一种,孔内没有要求,则不收半孔费,对于第二种,则要收高昴的半孔费,事实加工上,要求第二种居多

网友:
自己拼双板 回来切割

网友:
有时可以做,有时直接通知说做不了,还有时说加200元的半孔工艺费用就可以做,每次处理Gerber的人员不一样,结果不一样。

网友:
现在下单的时候我都是备注不要做半孔工艺,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有铜无铜都可以,因为打样的文件做出PCB板测试OK后,到批量板厂没有打算修改和重新出Gerber,所以打样PCB板的文件半孔焊盘加上去了。

网友C:
可以,板费一下子就上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板费一下子就上去了,呵呵

我也是昨天发了。可以做。就是加了几百而已

网友D:
我在淘宝搜嘉丽创,貌似销量很惨哦,不知道这个店相比于其他PCB厂商有什么优势,最近要打一块板子,正在选择PCB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搜嘉丽创,貌似销量很惨哦,不知道这个店相比于其他PCB厂商有什么优势,最近要打一块板子,正在选 ...

欢迎来试用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搜嘉丽创,貌似销量很惨哦,不知道这个店相比于其他PCB厂商有什么优势,最近要打一块板子,正在选 ...

嘉立创没有淘宝店铺,只有官网,小心上当受骗。

网友:
关于半孔工艺板的相关内容,回复楼主,同复:2楼,7楼,9楼,10楼,11楼,14楼的各位朋友

网友:
关于半孔工艺板的相关内容,回复楼主,同复:2楼,7楼,9楼,10楼,11楼,14楼的各位朋友

发这条消息时,当时网络有些卡,没承想重复出现了几条;重复的那两条,有什么方法把它删掉呢?

关于半孔工艺板的相关内容,详情请见下面的附件:PDF文件(因为近4页,所以没上传图片,以附件的形式上传了),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算了 还是不要在JLC做这样的板子。

人家的技术人员就说这东西很贵,

也没有规范。就是不想给你做 。

最终打样是自己手工弄的 。 生产是在顺易捷做的 ,900/平

网友:
我上次要做   也说是做不了   不得已重新画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搜嘉丽创,貌似销量很惨哦,不知道这个店相比于其他PCB厂商有什么优势,最近要打一块板子,正在选 ...

年轻人,江湖水深,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