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串口通信速率问题

楼主(2015-09-09):
    现在想在DSC单片机与K10单片机之间用串口通信,K10要把电网采样的瞬时值送到DSC中,DSC中每隔50us就要处理一次数据。
   如果我用K10在50us内传8个字节数据到DSC中,串口通信速率要到1.28M bit/s
    我想问下,单片机之前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快?误码率怎么样。谢谢大家。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SPI的方式,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速度肯定可以满足,用串口比较吃力。

网友:
串口应该不行

网友:
根本不能用串口,要用并口连接,并且加校验。

网友:
能用SPI就妥妥的。

网友B:
波特率太高串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SPI的方式,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速度肯定可以满足,用串口比较吃力。 ...

硬件已经设计了,当时没考虑到。不行的话,只能到把采样改到主机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太高串口不行

好,谢谢。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了解

如果两边都有正确的dma和fifo,其实短距离内用串口跑几兆都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得有dma和fifo,不然中断频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边都有正确的dma和fifo,其实短距离内用串口跑几兆都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得有dma和fifo,不然中断频 ...

中断应该是50us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口也不能把其性能用尽,也留有足够余量系统才稳定,这么高的速度,UART明显不合适 ...

嗯,我也觉得太高了。所以才来问问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断应该是50us一次。

50us的倒数是20兆,为什么有这么快?
20兆波特率也不过2兆的字节速率啊。如果有8级的FIFO,速率就降到256K,这样差不多就够了。
或者用DMA来收发字节流,这样其实完全处理的过来。

网友E:
我曾经的产品DSP和ARM M3之间1.5625M波特,之所以这个是想快又要适合两侧时钟能分频出来.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us的倒数是20兆,为什么有这么快?
20兆波特率也不过2兆的字节速率啊。如果有8级的FIFO,速率就降到256 ...

你算错了,50us对应20kHz

网友F:
50us内80个bit,你这串口速度要到1.6M啊,单片机上的串口速度跑到2M,4M应该都可以,关键是两边的时钟如果不同步,可能会有误差的问题,还有你这个50us内传8个字节数,如果没有FIFO,8个字节得产生8个中断,平均6.25us就得一个中断,貌似太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us内80个bit,你这串口速度要到1.6M啊,单片机上的串口速度跑到2M,4M应该都可以,关键是两边的时钟如果不 ...

飞思卡尔单片机可以设置OnFullRxBuf,自己设置缓冲区,缓冲区满了后,会发会OnFullRxBuf中断。这样,中断时间就可以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的产品DSP和ARM M3之间1.5625M波特,之所以这个是想快又要适合两侧时钟能分频出来.妥妥的 ...

看来还是可以试试的。我想我这两块都是飞思卡尔单片机,时钟应该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
只要接收时保证不丢数据,是可以的。用DMA一般无问题,中断的话看你中断的最大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