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MSP430G2553硬件IIC从机 程序的?

楼主(2015-09-09):
最近在调试MSP430G2553硬件IIC从机 ,无法进入接收中断和起始信号的中断。
按照官方的代码调试也进不去中断。主机部分是用的模拟IIC主机与从机通信的,模拟IIC主机程序能够正常操作EEPROM等时钟芯片。
初始化部分,P16  P17都加了10k上拉电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ODE_3 + UCSYNC;             // I2C Slave, synchronous mode
  UCB0I2COA = 0x48;                         // Own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2CIE |= UCSTPIE + UCSTTIE;           // Enable STT and STP interrupt
  IE2 |= UCB0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while (1)
  {
    PRxData =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Start of RX buffer
    RXByteCtr = 0;                          // Clear RX byte coun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main in LPM0 until master
                                            // finishes TX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and read
  }                                         // read out the RxData buffer
}

中断程序<在中断中加入断点,调试无法进入>
//------------------------------------------------------------------------------
// The USCI_B0 data ISR is used to move received data from the I2C master
// to the MSP430 memory.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PRxData++ = UCB0RXBUF;                   // Move RX data to address PRxData
  RXByteCtr++;                              // Increment RX byte count
}

//------------------------------------------------------------------------------
// The USCI_B0 state ISR is used to wake up the CPU from LPM0 in order to
// process the received data in the main program. LPM0 is only exit in case
// of a (re-)start or stop condition when actual data was received.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RX_ISR(void)
{
  UCB0STAT &= ~(UCSTPIFG + UCSTTIFG);       // Clear interrupt flags
  if (RXByteCtr)                            // Check RX byte counter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if data was
}                                           // received

有调试过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P16   P17的第二功能可以作为串口使用吗

楼主: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