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帮忙看一下这两个电容能否互相替换?

楼主(2015-09-09):
这几天发现家里的豆浆机出问题了,拆下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黄色的电容膨胀起来,漏了一个孔。
刚好家里还有个风扇的面板,上面有一个电容。
这样的电容我没有使用过,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棕色的电容能否替换掉这个坏掉的黄色电容。
先谢过,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RC电源吧,临时用用没什么问题,涤纶的没有安规电容安全

网友B:
安规电容耐压是1000V以上,而且你的这两个电容容量都不一样,直接替换应该比较难。

网友C:
不行,容量差太远。
另外黄色的是安规电容,严格来讲不能换成红色的CBB22,不过这里看样子是阻容降压,跟安全倒没什么关系,但400V的CBB22耐压还是不太够,至少用630V的。

网友D:
直接买个安规电容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安规电容不就行了

好的,谢谢大家,又长见识了。那我直接买安规电容吧

网友:
黄的是安规 X2电容,红的是CBB电容 ,完全2个用途,不能替换。
黄的电容一般用途的话,拿掉也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没病不死人,电源别的地方有问题把黄的搞坏了,仅仅换电容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容量差太远。
另外黄色的是安规电容,严格来讲不能换成红色的CBB22,不过这里看样子是阻容降压,跟安 ...

哦哦,长见识了,谢谢哈

网友E:
且不说一个是安规电容,一个是CBB电容,完全不同的类型,就容量和耐压两个关键参数也完全不同嘛,容量相差4倍还要多,怎么可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C电源吧,临时用用没什么问题,涤纶的没有安规电容安全

好的,谢谢哈,今天中午用手机上,反应慢,来不及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耐压是1000V以上,而且你的这两个电容容量都不一样,直接替换应该比较难。 ...

长见识了,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容量差太远。
另外黄色的是安规电容,严格来讲不能换成红色的CBB22,不过这里看样子是阻容降压,跟安 ...

听了大家的话,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准备下次买元件的时候,一起买几个安规电容回来换,3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安规电容不就行了

嗯,已经决定要买了,多谢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且不说一个是安规电容,一个是CBB电容,完全不同的类型,就容量和耐压两个关键参数也完全不同嘛,容量相差4 ...

嗯,长见识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