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隔离 1500V的 模拟信号采样电路设计

楼主(2015-09-09):
最近设计项目中需要对隔离模拟信号采样。隔离电压1500V,隔离模拟信号输入为 正负 3.3V,隔离输出为0 ~ 3.3V,大神们有没有物美价廉的方案提供,谢谢了

网友:
金升阳 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
隔离电源+线性光耦,大概20块一路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隔离放大器吗?

网友:
先做采集然后隔离传输至隔离端……

网友:
TI有很多的模擬隔離器件,比如通用ISO系列,你可以到他們官網看看。

网友:
模拟隔离器都很贵吧,先采集、后隔离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
电阻分压+线性光耦隔离+运放偏置
电阻分压+外置ADC+光耦或磁偶隔离
要隔离的成本都不会很低

网友(2015-12-21):
我有做数据采集板卡的客户,通道隔离和切换用的是photomos产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