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大家瑞萨的编译器HEW的问题 我怎么打不了断点?

楼主(2015-09-09):
第一次用瑞萨单片机,但是程序给我之后,debug之后。那个小手就是隐形,双击也打不上断点。是怎么回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07197924\QQ\WinTemp\RichOle\[7X$U8B18[XHUQL062GNVPQ.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07197924\QQ\WinTemp\RichOle\[7X$U8B18[XHUQL062GNVPQ.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07197924\QQ\WinTemp\RichOle\[7X$U8B18[XHUQL062GNVPQ.png

楼主:
是不是哪里不对啊

网友(2015-11-19):
是没法识别仿真器。和我的问题一样。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准备重装系统了。

网友:
关了 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