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倍增管在安装、使用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2015-09-09):
刚开始接触光电倍增管,做过一个产品样品,使用没有问题。看资料说放入暗室后需要24~48个小时才能通电,第一个好像是用热缩管包好后就通电了,也没什么问题,另外这个光电倍增管哪方面容易坏,比如静电之类的。因为一个管子很贵,所以怕安装的时候给弄坏了。有懂得大神给大概说一下。谢谢。如果放到这里不合适,请管理移走。

网友A:
只知道原理的漂过,这东东玩不起

网友:
玻璃的,怕摔碎

网友B:
用个厚布包着安装,关灯关门关窗拉窗帘

网友:
密封好使用

网友C:
光电倍增管容易受磁场影响,有条件的可以用坡莫合金做个外护管。这玩意儿挺皮实的,只要你不乱摔就没事。我们用日本滨松的都是拿出来直接用,没必要用热缩管套着保存吧?当然我也不太了解你们用这个做啥,我们是加晶体测伽马的。

网友:
  记得上学的时候学过,没用过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用途。
结构一般用个铁套子不漏光设计就好。当然你要考虑你的闪烁体结构。
电路一般要求高压比较稳定,保证大概千分之一、二这样。并且使用一段时间必须重新调节合适的工作电压。
分压电路根据宾松的资料直接做就好,或者用它的组件。如果要测量谱型电路麻烦点,普通的就计数好了。
结构设计也很重要,影响本底,探测效率。泊松分布的方差。

网友:
转自网络

网友:
我有个滨松的倍增管,谁要,出手了

网友:
想当年滨松那小子天天陪着我转,难忘啊。
留着吧,做个探测器没事情给老婆测下有没有给外生物植入什么东东了。

网友E:
光电倍增管属于真空管电子管类,本身就是灯丝加高压驱动的,应该不会怕静电等外部环境的,主要还是仿碰撞怕玻璃碎等。

网友:
做医疗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原理的漂过,这东东玩不起

国内的管子还是挺便宜的,我用的就是500多的,用过滨松2200的管子,太贵了换成国产的了。

楼主:
这个倒是很注意,玻璃易碎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厚布包着安装,关灯关门关窗拉窗帘

我是需要把管子和晶体一起密封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倍增管容易受磁场影响,有条件的可以用坡莫合金做个外护管。这玩意儿挺皮实的,只要你不乱摔就没事。我 ...

我也是一样,不过我们直接把晶体和管子密封到一起了,然后套几层热缩管然后再一层坡莫合金,然后再套几层热缩管。话说我用的负电源,坡莫合金需要跟负极连接吗?

网友F:
不是一般的都封装好了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用途。
结构一般用个铁套子不漏光设计就好。当然你要考虑你的闪烁体结构。
电路一般要求高压比 ...

嗯嗯,电源直接买的专用电源,过一段时间需要重新调节,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
我是用来计数的。

楼主:
谢谢,很好的资料。

楼主:
不是医疗的,只是测试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电倍增管属于真空管电子管类,本身就是灯丝加高压驱动的,应该不会怕静电等外部环境的,主要还是仿碰撞怕 ...

嗯嗯,了解,会不会发快递的时候震动导致里面的某两级之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般的都封装好了的吗 ??

你说的应该是做好的闪烁体,我是自己组装管子和晶体的。

网友G:
晶体和管子连接,然后使用铝合金外壳,我们学校的伽马能谱仪就这么做的。
不过你可以买一体化的,晶体、PMT和电子系统封装在一起的,接上电源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H:
放入暗室是为了减少暗电流,温度也是影响暗电流,低温下能降几个数量级,通电后避免接收强光信号,插拔时要轻,倍增管的管脚比较娇气,滨松有本光电倍增管的书不错,可以去申请,几年前的事,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体和管子连接,然后使用铝合金外壳,我们学校的伽马能谱仪就这么做的。
不过你可以买一体化的,晶体、PMT ...

做好的价格太贵,我已经实现自己组装,只是想问下管子会因为哪方面的因素损坏。毕竟挺贵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入暗室是为了减少暗电流,温度也是影响暗电流,低温下能降几个数量级,通电后避免接收强光信号,插拔时要 ...

有疑问的是我密封好后,需要等待24小时候才可以通电吗?如果马上通电会不会损坏管子。

网友I:
光电倍增管在通电前一定要在暗室里面,完全避光,否则会烧毁。通高压前务必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电倍增管在通电前一定要在暗室里面,完全避光,否则会烧毁。通高压前务必遮光! ...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现在我密封好后,可以马上通电还是必须得到明天这个时候通电,如果马上通电会不会损坏管子。

网友D:
哥们找本核电子学的书看看吧,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会让兄弟笑掉大牙的啊。
不要用布,用铁桶套着也好啊,什么时候来重新调整电压是根据计数稳定性来决定的。
兄弟我弄了十几年了现在改行了,弄时间长了对jj和身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找本核电子学的书看看吧,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会让兄弟笑掉大牙的啊。
不要用布,用铁桶套着也好啊,什么 ...

我只是想问一下,光电倍增管密封后是不是可以马上上电,有那么好笑吗?东西我已经做出来了,只是怕批量做的时候有损坏的可能。毕竟东西挺贵的。ok

网友:
我只在测光强,光衰减的技术文档上见过。懂行的说说倍增管能量化光吗?或测量光的衰减量之类的。没用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现在我密封好后,可以马上通电还是必须得到明天这个时候通电,如果马上通电会不会损 ...

没有问题,我都是马上通电,还没有遇到过损坏的情况呢。

网友:
遮光是因为光线太强了会烧管子,遮光后通电没有遇到过坏的情况,但要他们稳定工作必须要预热。如果是多个光电倍增管工作的话要互相遮挡只保留光路部分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问题,我都是马上通电,还没有遇到过损坏的情况呢。

嗯嗯,终于有个肯定的答复了,谢谢。

网友:
抽屉里有一个,懒得去研究了。还是去搞软件赚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样,不过我们直接把晶体和管子密封到一起了,然后套几层热缩管然后再一层坡莫合金,然后再套几层 ...

光电倍增管和晶体之间涂点硅油或者加个光学硅胶片,坡莫合金不需要接负电或者地,滨松手册上说坡莫合金要比倍增管长管子半径的距离效果最好,这个我们没试过,你可以试试。负电接法比较安全,信号好处理,但是暗电流要比正电接法大。

网友:
这东西傲娇的很,一定不能漏光,否则一定坏

网友J:
没那么娇气,放黑桶里面 别漏光就行了,重要的是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装在盒子里 放到暗的地方,别长时间见光。
灵敏度变化肯定是有的,强光照射 (不通电的时候),比较强的光(工作的时候) 影响都比较大。
最要命的是温度系数,这个是最坑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倍增管和晶体之间涂点硅油或者加个光学硅胶片,坡莫合金不需要接负电或者地,滨松手册上说坡莫合金要 ...

谢谢你的回答,说出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另外滨松的管子真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那么娇气,放黑桶里面 别漏光就行了,重要的是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装在盒子里 放到暗的地方,别长时间见 ...

谢谢,我记住保存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管子在暗室里。

网友K:
天天那它做光电检测的飘过,这东西没那么容易坏,实验室里几十台仪器都用这个,10年间坏过两个,都是后面集成了IV转换和高压的集成模块,估计也是后面电路出问题,单管子不容易坏的,就是别拿强光照射,阴极光敏材料强光容易分解,其他就是轻拿轻放防震。反正我是不知道还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天天那它做光电检测的飘过,这东西没那么容易坏,实验室里几十台仪器都用这个,10年间坏过两个,都是后面集 ...

嗯 ,谢谢回答。

网友:
求科普,谁能发个光电倍增管的图片,

网友:
这么多用过PMT的人!

有做计数测量的吗?都是哪里弄的闪烁体?有木有好点的供应商和渠道啊?

网友L:
楼主用的500一支的管子,能给个厂家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用的500一支的管子,能给个厂家型号吗?

南京永纪,GDB235

网友:
非常感谢,很高大尚!

网友(2018-12-17):
引用 网友K:
天天那它做光电检测的飘过,这东西没那么容易坏,实验室里几十台仪器都用这个,10年间坏过两个,都是后面集 ...

管子输出电流信号  后面必须要i/v转换的吧

网友(2020-02-12):
楼主,除了南京永记,滨松,您还知道哪些品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