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DC-DC这样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9-09):
48V输入侧经隔离DC48V-DC5V模块输出5V,再将这个5V经隔离DC5V-DC5V模块输出5V给48V输入侧的运放等电路供电,即这个隔离DC5V-DC5V模块输出和48V输入侧共地了,

请问:这样接有没有问题?

PS:暂不考虑方案的优劣。

网友:
这样应用完全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A:
隔离的模块,功能上没什么问题。最经济的还是DC48-5V不隔离开关电源(便宜),再5转5隔离(常见,好买,相对便宜)。

网友B:
不考虑成本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电源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成本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电源效率比较低

是的,不知道直接从48V输入侧取电可不可行?

另外,说是48V,可是实际范围达18-75V,做EMC还要加100V的浪涌,

不过48V侧运放等电路所需功耗很小,大约5mA。

网友C:
这个上电时序有点奇特,48V这侧的运放等到时会不会电源都没上,倒是输入信号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电时序有点奇特,48V这侧的运放等到时会不会电源都没上,倒是输入信号有了! ...

貌似有这种可能,不过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B:
48V直接降压到5V没有什么问题,供电的范围有点宽注意DCDC时输入最高电压,一般的DCDC在40V以下。如果可以自己做电源的话,用UC3844+变压器隔离,出2路隔离的5V就可以了

网友:
5vdc-5vdc电源模块启动时的大电流,可能会对48vdcdc造成影响,lz好好消化一下dcdc模块的资料,看看实际模块启动电流为多少,负载过流保护值是多少,然后估计下启动会否带来不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直接降压到5V没有什么问题,供电的范围有点宽注意DCDC时输入最高电压,一般的DCDC在40V以下。如果可以自 ...

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其实我就是想要一个5V电源给48V侧的运放电路供电。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明白了,48v进来直接不隔离的dcdc,到5v,给运放供电,同时接隔离dcdc,提供一路隔离的5v给系统。

网友:
隔离的dcdc,是5v输入,5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模块,功能上没什么问题。最经济的还是DC48-5V不隔离开关电源(便宜),再5转5隔离(常见,好买,相 ...

是的,最初也是这种方案,可是委托方要求输入端就用隔离电源,说是更安全。

PS:隔离DC-DC较非隔离DC-DC到底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