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各位,关于低通滤波器有一个疑问,没想明白,请教一二!

  在直流供电的电路板中,负载ID都是直流供电的,那么在电路板输入回路中增加滤波器,因为需要的是直流,那么设计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理论上应该设计很小,比如1HZ或者大一点的LC滤波器。

  感觉这样设计会有问题,请教各位有做过滤波器的高手,这样设计会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不?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
但你截止频率越低、上电/断电时间就越长,对于某些芯片来说处于不确定区间的时间就越长;
另,如果是通过加大C来减小截止频率,那冲击电流的就越大,对前端要求就更高
另、L加大,其分布参数更复杂,阶跃响应下产生谐振峰的可能性会增高

一般都是知晓前端干扰噪声大致频率,然后根据电压/电流能力、价格、体积因素下,选用常用的值来设计
要求高的场合,用有源滤波,综合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