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奋战,5.6元的血糖仪终于可以显示时间了,stm8感觉好累

楼主(2015-09-09):
好久之前看到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E7%B3%96%E4%BB%AA,随手买了一台,这几天没事就完了一下,STm8仿真感觉好累,ST-link太脆弱了
从坛子里找了找资料,LCD可以正常显示,内部RTC也可以正常运行,附上代码供参考。

网友:
我的根本没有时间搞。看看你们先

网友:
精力充沛的人继续折腾, 我没时间也没精力折腾,

网友:
恭喜成功!!我的mcu还在吃灰呢。。。

网友:
恭喜成功,我的mcu还没玩起来呢。。。

网友:
我也去凑个热闹,以前用stm8l 做过一个记录仪。

网友A:
ST Link为啥脆弱?

网友:
楼主用的啥IDE软件?

网友:
STM8的仿真用着还可以啊,我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仿真器

网友:
6.8 买了一个

网友:
错过好东西了啊!!!

网友B:
楼主用的MDK吗      后续打算加点什么功能上来啊

网友:
可惜,不知道长啥样

网友:
路过 赞一个 最近忙晕了 我那几个还在吃灰

网友:
9.9元买了一个,还没搞明白怎么显示温度

网友C:
不会吧 这么久了 我的时钟已经跑了好久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Link为啥脆弱?

不知道为啥就搞坏了一个,还有就是IAR经常不能在线调试,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MDK吗      后续打算加点什么功能上来啊

用的IAR,后续做一下低功耗处理,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实现一下血糖仪的功能,虽然不准确,玩玩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这么久了 我的时钟已经跑了好久了  呵呵

厉害!我这个吃灰好久了,不小心找到了拿出来玩玩,话说研究lcd确实费了点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IAR,后续做一下低功耗处理,有时间的话可以尝试实现一下血糖仪的功能,虽然不准确,玩玩够了 ...

我就是觉得低功耗有问题 我的低功耗 正常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0.5mA 关机的时候 3μA 好像是这样 不正常的时候 关机有15μA 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 正打算买个台式的试试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还没拆过机呢,佩服楼主的激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就搞坏了一个,还有就是IAR经常不能在线调试,一直没搞明白

每日有用过STLink,不能在线调试估计就是仿真器不好吧。

网友:
买了一个准备搞搞

网友:
刚买了一个三诺的

网友D:
是lz感觉好累吧,stm8不会觉得累的.....:)

网友:
鸡血满满哈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顶了,楼主威伍    买一两没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觉得低功耗有问题 我的低功耗 正常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0.5mA 关机的时候 3μA 好像是这样 不正常的 ...

低功耗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感觉会受电路影响 ,我的万用表也不准,测uA一直跳,所以具体的电流一直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日有用过STLink,不能在线调试估计就是仿真器不好吧。

可能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接不接仿真器都弹出错误,仿真器肯定是不好,我的STlink是根据坛里的帖子自己做的,下载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lz感觉好累吧,stm8不会觉得累的.....:)

是啊,被Stm8折腾的好累,感觉不如stm32自在

网友:
ST-link怎么了?

网友:
刚刚定了两套。哈哈。

网友:
厉害啊 搞这个STM8还是有学问的

网友:
我也撸了个。。。没用过

网友:
两套飘过!

网友:
正在搞STM8L,正好可以搞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
mark!  手上也有两个

网友E:
刚买了一个,5.8元包邮,哈哈!

网友:
曾经我们客户的,人家是靠卖试纸赚钱,机器基本都是送。

网友:
这颗IC多少钱啊

网友:
谢谢楼主,抽空玩玩

网友:
楼主辛苦了,好样的!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一个,5.8元包邮,哈哈!

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
好样的,我前两天刚收到5.8包邮,可惜我还没stlink无法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买的,求链接

http://s.click.taobao.com/Tj686zx

网友:
楼主的传感器用的什么??

网友G:
66666 这么廉价!

网友H:
买个正品的stlink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66 这么廉价!

去,想买却没权限浏览那个模块

网友I:
厉害,刚测试了你的Demo,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买的,求链接

https://detail.yao.95095.com/ite ... 27b&abbucket=11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机器是亏本的么?

买试纸送血糖仪,所以机子都是免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买试纸送血糖仪,所以机子都是免费。

啥子意思?这个主要是销售试纸?

网友:
辛苦了  刚才下载测试了一下  能用     谢谢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被Stm8折腾的好累,感觉不如stm32自在

感觉stm8用起来比较贴切!

网友:
怎么个检测方法啊?

网友:
这东西能不能想办法改成LCR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啥子意思?这个主要是销售试纸?

是的,血糖仪都是靠试纸赚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成本要大于5.6元吧?

成本肯定不止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成本肯定不止这个钱。

量大de话,说不定啊~

网友:
按照我的估计,应该下不来。

网友:
地址打不开啊,能不能再发一下。

网友M:
楼主
stm8一直没玩过
弄了俩这玩意准备玩玩
我的没有beep
为啥我的stlink下载不了程序?
用的是你的程序

虽然程序不一定通用
想初步测试一下

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stm8一直没玩过
弄了俩这玩意准备玩玩

你确定没有beep吗,这个芯片swim跟beep是同一个引脚,或者swim引脚又接了别的东西,导致芯片不能被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正品的stlink就不容易坏了

正版还是太贵了,电工都是穷人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没有beep吗,这个芯片swim跟beep是同一个引脚,或者swim引脚又接了别的东西,导致芯片不能被识别 ...

你好,我的在IAR中不能仿真,用STVP可以下载。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的在IAR中不能仿真,用STVP可以下载。有点奇怪。

我的也这样,只能下载,仿真就出错,我还以为是stlink的问题,原来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这样,只能下载,仿真就出错,我还以为是stlink的问题,原来都这样  ...

,等下用STVD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也这样,只能下载,仿真就出错,我还以为是stlink的问题,原来都这样  ...

经过测试,现在可以仿真了。
ST-LINK设置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经过测试,现在可以仿真了。
ST-LINK设置如下:

多谢提示,原来我一直都选多了,我都是全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示,原来我一直都选多了,我都是全勾选

客气了。
因为用STVP能下载,STVD能仿真,说明硬件肯定没有问题,所以点了下工厂设定,就可以了。

也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结果。

网友M:
谢谢帮助
芯片保护了
用stvp擦除就行了
段码不一样
以后慢慢摸索了

网友:
也买了2个,准备折腾

网友:
感谢,学习了,我一直搞stm8的

网友O(2015-10-22):
Suppress download
这个选项用来调试已经驻于memory空间中的应用程序。当选择这个选项时,代码将不会被下载,而会保留flash中的当前内容。

参考:
http://www.aaa.cn/fangzhenqi/wanli/ST-LINK.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O:
Suppress download
这个选项用来调试已经驻于memory空间中的应用程序。当选择这个选项时,代码将不会被下载 ...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谢谢帮助
芯片保护了
用stvp擦除就行了

stvp怎样擦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刚测试了你的Demo,可以运行。

你好,我用IAR怎么出现如下错误:
Sun Nov 15, 2015 20:40:18: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28 at address 0x8000: SWIM PROG error [42008]: Attempt to write to protected area
Sun Nov 15, 2015 20:40:18: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eCloud\wzy@tom\STM8L15x_StdPeriph_Lib\Workspace\GPIO_Toggle\EWSTM8\Debug\Exe\projec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P:
stvp怎样擦除芯片

同求保护怎么解除啊

网友:
晓得楼,STVP里面有一个设置选项

网友Q:
今天又买了五个,还没时间玩

网友:
现在还有卖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今天又买了五个,还没时间玩

那里能够购买5个啊,我只能买一个?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里能够购买5个啊,我只能买一个?求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dl22h1a4e5

快没货了。要的赶紧了。

网友(2015-12-01):
引用 楼主:
低功耗这个确实比较麻烦,感觉会受电路影响 ,我的万用表也不准,测uA一直跳,所以具体的电流一直 ...

看芯片资料这个运放选型似乎有点问题,不是太好,功耗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