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USB接口另外还有9V外部供电,请问要怎样处理

楼主(2015-09-09):
如果

我想要连着USB工作并且同时外部供电,请问这样处理行不行,如果不接USB的VCC只靠外部供电的话USB接口还能工作吗

网友A:
如图原理上没问题。

USB只需要D+  D-和GND就可以了。
但有些应用需要检测USB的5V来检查USB是否连接上。

网友:
不接电可以工作 只要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B:
确实如上面的所说,USB的电源是可以不接的,当然你这样隔开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上面的所说,USB的电源是可以不接的,当然你这样隔开也是可行的

谢谢,请问二极管用1N4007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原理上没问题。

USB只需要D+  D-和GND就可以了。

那如果按我图中接法可以检查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按我图中接法可以检查到吗

是你去检查USB,而不是USB来检查你。

HOST检查DEVICE是靠D+上拉电阻来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去检查USB,而不是USB来检查你。

HOST检查DEVICE是靠D+上拉电阻来检测的。 ...

明白了,如果我的设备不需要判断USB是否连接上就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二极管用1N4007行不行

因为你是3.3V的系统,不用考虑5V的欠压,所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系统需要USB给5V芯片供电,那么就得考虑二极管造成的压差。另你的外部电源是9V,所以二极管的耐压基本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