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个AVR熔丝位配置的问题,过来请教大家。

楼主(2015-09-09):
大家好,请教下!
我是用IAR for AVR开发的程序,用JTAGICE调试程序。
芯片刚买的,看资料,默认熔丝位配置成内部RC 1M的时钟,IAR没法改熔丝位配置。。。

又不想装AVR STUDIO,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没有可以配置熔丝位且基于JTAGICE的PC端下载软件?

楼主:
没ISP下载器。
用JTAGICE可以么?

楼主:
装了AVR studio,熔丝位弄错,把SPI、JTAG都给禁止了,MEGA16变成砖了。。。

谁知道怎么救活芯片?
手头上只有JTAGICE。。。

网友:
JTAGICE没用过,
MK2是可以的,装了MK2 IAR菜单会多出一项 JTAGICE MKII --FUSE HANDLER

网友:
买个ISP吧,别折腾了。时钟不要轻易去设置,一般锁死了都是时钟选错了。

网友:
锁住SPI好像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