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输出电路产生负压的问题,电压不能到期望值

楼主(2015-09-10):
两年前做了一个动态输出电路,能产生6--8v左右的负压,用来驱动继电器。
这次重新做了电路,但是电压却不能达到期望值,只能到2--3V左右,

电路说明:PWM端口为0时,Q1截止,Q2导通给E2充电,此时Q3截止。
      反之PWM端口为1时,Q1导通,Q2截止,此时Q3导通给E2放电。
      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在AA和BB端产生负压。

请大家观摩 指点,多谢。
上图:

楼主:
顶起啊,希望大牛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加大E2,E3容量....适当提高PWM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E2,E3容量....适当提高PWM频率?

已经试过了,两个电容增大至470UF,频率也调高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楼主两年前也是这样电路?如果我来做,我不用射极输出,我用集电极输出,上面PNP下面NPN.当然驱动要改一改

楼主:
是驱动能力不行,去掉负载电压能达到-8V. 看看是不是这批的三极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年前也是这样电路?如果我来做,我不用射极输出,我用集电极输出,上面PNP下面NPN.当然驱动要改一改 ...

谢谢,改驱动到不费事。 我按照你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年前也是这样电路?如果我来做,我不用射极输出,我用集电极输出,上面PNP下面NPN.当然驱动要改一改 ...

做了改动,但还是不行,输出电压更低了-不到1V,而且Q3 8050发烫严重。
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改动,但还是不行,输出电压更低了-不到1V,而且Q3 8050发烫严重。
如图:

你的图驱动不对,当Q1截止,Q2Q3会同时导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驱动不对,当Q1截止,Q2Q3会同时导通吧

恩,你说的对。Q1截止时,Q3导通,Q2的基极也被拉低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都关注,根本原因找到了:
好久没用三极管,这玩意跟MOS比特性差别很大,驱动他需要足够的电流。所以在原图中R15选值20K太大,最后6.8K非常好,输出-5V电压很稳定。
用示波器看Q1集电极的波形也比较接近方波了。原来的波形被削尖很厉害。
非常感谢NJ8888 网友的热心指点,有机会好好试试你说的实现方式。在现在的板子上改动有点麻烦。

楼主:
虽然莫元不多,还是给NJ8888 以表心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莫元不多,还是给NJ8888 以表心意吧;。

谢谢莫元

网友:
那个图腾柱不知道用mos管能力会不会大上去呢

网友C:
哎,回复晚了,分没有了。
不过还是把分析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回复晚了,分没有了。
不过还是把分析贴出来

感谢你的精彩分析。
你应该分析分析第一个电路,你分析的这个是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个你都把原因说了,还有啥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