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的负载电容12.5pf,用12pf的可以吗?

楼主(2015-09-10):
32.768K晶振的负载电容12.5pf,用12pf的可以吗?

网友:
差别这么大,应该会引起频偏

网友:
PCB 引线分布电容,IC输入端电容加起来都不止1.5pf了。直接用就是了,还加电容干嘛!有很多人不知道电容不加完全可以工作。

网友:
会偏掉吧

楼主:
不好意思 各位 打错了  是 12.5pf,可以用12pf替代吗?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不过时钟可能会有偏差。试过后才知道。看下一天偏差多少秒。

网友A:
可以。不差0.5. 注意电阻类型,以免高低温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差0.5. 注意电阻类型,以免高低温死掉。

电阻类型?

网友B:
楼上的都没有注意到,楼主所问的这个电容概念就错了,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晶振的一个固有参数,并不是指需要并联多大的电容,晶振的负载电容标称有12.5pF,6pF等等。比如早期的STM32F103系列,需要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如果用12.5pF负载电容的晶振,则大面积不起振。楼上的没一个人搞清楚概念就乱回答。

网友:
说错了,电容,选温度稳定性高一点的吧。有的MCU不容易启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没有注意到,楼主所问的这个电容概念就错了,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晶振的一个固有参数,并不是指需要并 ...

可能是概念弄错了 ,就是旁边那个协震电容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概念弄错了 ,就是旁边那个协震电容哦,

就是 这个电容

网友:
0.5pf,板子的寄生电容都比这大了。应该可以替换,有的不加电容也可以振荡那是pcb形成的寄生电容参与振荡了。
本质是个三点式振荡器,LC需要移相180度才会形成振荡的。

网友:
并联的这个电容,从几pF到几十pF都有,看具体情况,影响不大的。你这个完全可以替换,12.5pF的晶振,误差5%的话,本身就不止0.5pF的偏差。

网友:
0.5pF的差别要这么纠结么,32.768的晶振,从没加过电容。
8M、12M的晶振,用22pF和33pF,波形上,看不出来区别。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是串联后再和晶体并联的,所以负载电容要按串联值计算。
也就是说,标称负载电容为12.5pF的晶体,实际应该用两个22pF电容,加上分布电容大概就是12.5pF,而标称6pF负载电容的则应该用两个10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 ...

也就是说12.5pf的负载电容, 要用两个22pF的 ?

网友D:
12.5*2应该用两个25P,我试过两个22P的,还是会快一点,一个星期快几十秒,应该用24P就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12.5pf的负载电容, 要用两个22pF的 ?

是的,要用22~24pF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2应该用两个25P,我试过两个22P的,还是会快一点,一个星期快几十秒,应该用24P就合适了 ...

标称12.5pf,建议用两个24pf的 协震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12.5pf,建议用两个24pf的 协震电容?

看你PCB的分布电容情况了。22-25P我认为都可取。我的板子上22P时钟还是走的快了一点点

网友E:
楼主的时钟 IC 是什么?

网友F:
gzhuli正解,计算负载电容要晶振电容并联后加上PCB的寄生电容,两者匹配,如果实际要求频率精准,必须用示波器测量出频率,再调节并联电容。一般电路来说按照手册推荐值就足够了,但是如RF电路就需要精密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 ...

大师解释的清楚, ,

网友:
如果这个晶振是用在STM32上,很容易出现不起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 ...

原来是这样,大师一讲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 ...

如沐春风,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网友:
受教了,谢谢,一直没搞清楚这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时钟 IC 是什么?

是一个单片机,低功耗下,需要用32.768的晶振 提供时钟源,来得到实时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对于晶体负载电容的容量选择都有误区:常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的两个负载电容相对于晶体来说 ...

谢谢您赐教!

网友(2017-10-23):
学习了,晶振的选择有这么多的知识

网友:
应该是可以,本来运行一段时间就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zhuli正解,计算负载电容要晶振电容并联后加上PCB的寄生电容,两者匹配,如果实际要求频率精准,必须用示 ...

示波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用1302都不放电容的
难道这就是不准确的原因?

网友:
老贴新学,我想好多人都不懂的,如做时钟手表多,测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2018-06-05):
CL=(C1*C2)/(C1+C2)+5pf     CL=12.5PF的话 外接电容应该是15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