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货就是能吹,拆“动力足”电动车智能脉冲充电器

楼主(2015-09-10):
公司想做一款有特色的充电器,老板就在某宝买了个中等价格的充电器回来参考。结果,好大一个坑。。。。。。不过也算是符合中国特色了。
看样子灰常强大

好吧,拆来看看。。。。。。。。很一般啊,做工那就是山寨删减版的。。。。

额。。。算了,不能光看外表,还是看看内涵吧。。。。。。这是LM324部分,光藕另一头是标准的UC3842电路。显示部分是一个单片机3位LED+2按键,DIP28脚 单片机型号不知道是没印还是被擦了。小样,对样引脚电路看一下就立马知道应该用的是STC5410系列的。。。

好了主要采样控制就是这个些了。看了电路,我就日了动物园了。说好的智能脉冲在哪?是用继电器干这事的么?而且在测试过程中根本就没测到有继电器会干脉冲这活。

最后我的结论是,买这东西的人多花了一倍的钱,多了个显示电压电流的功能,其它的和那些30/40块的几乎一样。。。话说这算不算虚假宣传?能不能退赔?

网友:
认真你就输啦。。。

网友:
山上的产品你还期望什么

网友:
国产的不吹能卖出去吗?

网友:
我也看好这个,准备说买一个给车子电瓶充电,这下不用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88块也可以了。你们老板也太抠了,真正的老板会找个国外的什么产品吧!

网友:
寨子里面的东西,认真不得。

网友B:
充电器要加个定时自动断电功能,上次我的车充了3天,估计电池已经受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块也可以了。你们老板也太抠了,真正的老板会找个国外的什么产品吧!

这个最多50,那显示板成本都没超过10元,最主要的是最大的特色根本就没有。。。

找国外的没用啊。价格太高也不容易卖得出去,就算你吹出花来,超过150我估计都难卖。。老板的产品定价最好能在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要加个定时自动断电功能,上次我的车充了3天,估计电池已经受伤了

只要能转灯,充久倒是没多大关系,但电池失水热失控,就根本不能确定定时时间,比如定8~12小时,但有时你可能只用到50%或是天冷或是电池失效过多,实际充2~3小时满了,这时却转不了灯,剩下的时间都在发热,电池一样完蛋。。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滴

网友:
前几天也买一个所谓智能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有定时功能。还没拆开看,估计也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多50,那显示板成本都没超过10元,最主要的是最大的特色根本就没有。。。

找国外的没用啊。价格太 ...

哥们,跟我学电机控制吧!我们以前研究车用风机,都是直接到4S店拿三台日本denso的原装货。
你们老板搞这个感觉没什么前途!连88块钱的东西都准备研究,我服了他!
如果你会搞什么手持云台,高端电调什么的,人家老板找你都是非常和气,笑容满面的,连张嘴吃饭都没时间,都在讲话了!

网友C:
要参考就不能买一种,否则很容易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
中国特色,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跟我学电机控制吧!我们以前研究车用风机,都是直接到4S店拿三台日本denso的原装货。
你们老板搞这 ...

这个东西只是公司产品线其中的一个,虽然便宜,但架不住量大啊。搞得好了说不定还能搭上正府那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参考就不能买一种,否则很容易就是这个结果。

是的,正在选另两种也是吹得很牛B的。最主要的是,功能有没有效另说,至少得有先吧?

网友:
呵呵!这个钱就值这个价!还能期望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只是公司产品线其中的一个,虽然便宜,但架不住量大啊。搞得好了说不定还能搭上正府那条线。。{: ...

难怪,看来你们老板和卖充电器的那家都是一样的搞法,一秋之和,哈哈。。。。

网友D:
你们老板就是想搞你淘宝买到的那种,你把电路一抄,广告改成第二代全智能脉冲,就可以那去卖Z.F. 了

网友E:
之前在淘宝上买过这种:

之前用绿源原厂的充电器遇到的是多块电池充电不平衡的问题,就是充电一下子就满了,又用不了多久, 经测量有一块电池的电压上不来。

14年4月新换的一组电池,用到14年11月就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又找卖电池的给免费换了一组(跟他扯有质量问题), 新换的电池用到15年3月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因此买了上图这个充电器,用到现在还可以,卖家宣传的电池修复功能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平衡电池电压的功能还是有的,  另外,没拆开看过, 但是用示波器看过,确实有负脉冲(其实就是非常短的放电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老板就是想搞你淘宝买到的那种,你把电路一抄,广告改成第二代全智能脉冲,就可以那去卖Z.F. 了 ...

那倒不是想抄板,只是看电路做个产品参考,我们公司是真的想做一款功能全真正智能的,要不是成本问题,老板还想把物联芯片搞上进去,手机能设能看参数呢。可不是要做这种山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在淘宝上买过这种:

如果没有每节电池的接口,在总接口做平衡怕是没多大效果吧?反正我是想不到用什么方法能不接每个电池就能平衡的 方法。负脉冲这东西倒是简单得很。

网友:
(⊙o⊙)…感觉还是大企业的产品比较可靠,小作坊小公司的产品和宣传很容易出现大相径庭的情况

网友F:
不知真正的这种脉冲充电器对电瓶车的电瓶能有多大好处?能多让电瓶寿命加长多少
12Ah的电瓶换一组才200多,我今年3月换一组,能跑35~40km,保14个月20km,一般能用3年,
如果脉冲充电器没有明显寿命延长,不如换新电瓶了划算,后期电瓶续航差有寿命也无大意义,毕竟性价比在哪里放着呢
或许用到机动车上的电瓶划算,我发小家里有3台大型农机,每年作业后换电瓶都花几千块钱,能省下来还很划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每节电池的接口,在总接口做平衡怕是没多大效果吧?反正我是想不到用什么方法能不接每个电池就能 ...

具体的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 反正换这个充电器之前我那个电池连上下班每天一个来回的电都快不够了, 换了这个充电器之后现在又用了快半年了,现在电池已经恢复到可以上下班2个来回,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之前的充电器坏了。

我的电动车上面有个指针的电压表, 记得换新电池的时候,每次早上一开钥匙(我的车夜间充电),电压表的指针是缓慢的打到头的, 然后骑电动车上坡的时候,这个电压表的指针也不会下降。 但是电池出问题的时候, 每天早上一开钥匙,电压表指针却非常快的打到头, 但是骑车上坡的时候,那个指针会明显降低,续航里程也降低很多,说明这时候电池的内阻变大了。

后来,换了这个新充电器后,用了1个月,电池的这个状态差不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充完电电压不会虚高,内阻也比较小),这个是表面的现象。

具体的充电器上,只是测量到充电过程中有负脉冲,充满电之后,还会继续1个小时的负脉冲。  至于电池变好是不是因为这个负脉冲, 不清楚。 当时也想研究原理的(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设备是太阳能+蓄电池供电),但是在我烧了一台电子负载之后,就没有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真正的这种脉冲充电器对电瓶车的电瓶能有多大好处?能多让电瓶寿命加长多少
12Ah的电瓶换一组才200多, ...

据说脉冲属预防式的,新电池用肯定比没有脉冲的要寿命长。但对于已经失水硫化的就没明显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 反正换这个充电器之前我那个电池连上下班每天一个来回的电都快不够了, 换了 ...

也有可能是冬天夏天的问题吧,
冬天电瓶续航明显小,夏天就恢复了,我车子以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脉冲的没用过,听楼主说的好像很好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说脉冲属预防式的,新电池用肯定比没有脉冲的要寿命长。但对于已经失水硫化的就没明显效果。。。。 ...

是呀,我也感觉负脉冲主要是是防止硫化结晶的,其它貌似都是忽悠人的,、
对于新电瓶能延长寿命,能恢复容量吗?对于电瓶车说这个就是续航啊,
毕竟不像柴油机上只是用来启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呀,我也感觉负脉冲主要是是防止硫化结晶的,其它貌似都是忽悠人的,、
对于新电瓶能延长寿命,能恢复 ...

脉冲好是相对于传统恒流恒压的。电瓶要是过放、大电流放电什么的,充电器再好也是白搭。。

网友G:
谁能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能分析下这个电路?

这类电路很简单啊,随着充电时间增加,电池电压越来越高,充电电流就越来越小,当电流达到设定的电流以下时,控制红绿灯的两个运放就会反转,进入恒压浮充阶段。这就是常见的恒流恒压充电器。

它这个在输出加串了个二极管,这就是它的防反接功能,加了个继电器,这就是它声称的物理断电,实际上搞个三极管电路直接断来817光耦来使3842停止工作也一样能达到效果。实际上它就是多了那么个显示板,别的基本没变,就这电路,没有显示板,将继电器一头接地,就变成了最最普通的20几块的充电器了。。。。

网友H:
我以前的公司做过脉冲充电的 ,都是出口单  是用可控硅 来做的。(前提是 先用变压器变成低压,在用可控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的公司做过脉冲充电的 ,都是出口单  是用可控硅 来做的。(前提是 先用变压器变成低压,在用可控制 ...

那不是用的是工频变压器,导通角控制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看来你们老板和卖充电器的那家都是一样的搞法,一秋之和,哈哈。。。。 ...

那倒不是,偶们要做的是高科技的,像小米插座那种能上手机APP的高档但价不高滴。。。。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用的是工频变压器,导通角控制那种的?

正解  出来那个公司 差不多有10年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解  出来那个公司 差不多有10年左右了。

据说这个方式做好了电压检测控制那头的话,效果要比现在的开关电源恒压恒流的来还要好。就是太笨重,价格也高。不过倒是皮实耐操。

网友I:
最近也想重新买个充电器,从各位高手这学到不少东西哈

网友J:
楼主淘宝一下:恒宝或者德康,拆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想重新买个充电器,从各位高手这学到不少东西哈

选市面上的充电器要特别注意,48V充电器标有充满电压59V的,60V充电器充满电压74V的千万别买。这样的充电器非常容易充失水,虽然刚开始时感觉充得比较满。但到电池老化以后,容易不转灯导致热失控充鼓报废。

为了满足电动自行车电池的短时高容量充电,在三段式恒压限流充电中,不得不通过提高恒压值到2.47V~2.49V。这样,大大超过电池正极板析氧电压和负极板析氢电压。一些充电器制造商的产品为了降低充电时间的指示,提高了恒压转浮充的电流,而使得充电指示充满电以后,还没有充满电,就靠提高浮充电压来弥补。这样,很多充电器的浮充电压超过单格电压2.35V,这样在浮充阶段还在大量析氧。而电池的氧循环又不好,这样在浮充阶段也在不断的排气。恒压值高了,保证了充电时间,但是牺牲的是失水和硫化。恒压值低了,充电时间和充入电量又难以保证。在改善电池的电池板栅合金、提高析气电位、改善氧循环性能,提高密封反应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充电最高充电电压在2.42V以下,也就是在析氢电位以下。

我个人觉得56V的就合适了,不过市面上那些多数充电器充1年以上的电瓶时,不转灯充鼓报废的机率很大,不过搞技术的电工们自己开盖加点水应该是难不倒的吧。

网友K:
继电器应该是检测电池是否接反时断开电路用的,如果没错的话是否应该还有一个MOS接了个电阻放电用的啊,他所说的脉冲估计应该是那个放电时使用的脉冲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应该是检测电池是否接反时断开电路用的,如果没错的话是否应该还有一个MOS接了个电阻放电用的啊,他 ...

不是的,继电器是用来做物理断电用的,防反接是靠串的那个二极管,,这个牌子的,不仅没有负脉冲,就连说好的正脉冲都木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继电器是用来做物理断电用的,防反接是靠串的那个二极管,,这个牌子的,不仅没有负脉冲,就连说 ...

难道真的没有放电电路?
继电器确实是断电用的,同时也可以检测电池是否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淘宝一下:恒宝或者德康,拆拆看

上淘宝看了下恒宝的,他店里有内部图。看了下,单从图片上看做工比这个动力足要好,用的是TL494电路(就是那个双列直插的那片)。两个SOP8贴片一个估计是358双运放,一个可能是555,也许有可能有片8脚单片机。

而且看背图,的确有正、负脉冲。看样子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48V的78块性价比挺高的。但愿不会像方便面一样图片仅供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难道真的没有放电电路?
继电器确实是断电用的,同时也可以检测电池是否接反 ...

的确没有,放电电路最少得有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和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电流大约4~5A短脉冲,根本不能用小体积的三极管,至少得是恒宝这样的:

网友:
mcu检测电压电流,模拟环能自动转灯,加个继电器,他写的4个功能应该都能实现了吧

网友L:
其实开发的是想搞一个真正功能,但市场要的只是样子,和价格
在X宝上,卖东西,搞个名字卖卖,过几天再换一个,要不就升级一下样子。不用怕,全国10亿人,1亿个人每个人买一个,老板都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开发的是想搞一个真正功能,但市场要的只是样子,和价格
在X宝上,卖东西,搞个名字卖卖,过几天再换一 ...

好流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有,放电电路最少得有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和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电流大约4~5A短脉冲,根本不能用小体 ...

还是双端正激的下本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不是,偶们要做的是高科技的,像小米插座那种能上手机APP的高档但价不高滴。。。。  ...

拭目以待,看你(们)的有特色、高科技、功能全、真正智能、高档但价不高滴充电器,会不会被吐槽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选市面上的充电器要特别注意,48V充电器标有充满电压59V的,60V充电器充满电压74V的千万别买。这样的充电 ...

弱弱地问一下,这里所说的都是针对铅酸电池是吗?这类充电器不适合用来充动力锂电池吧?对电池充电了解不多,想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有,放电电路最少得有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和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电流大约4~5A短脉冲,根本不能用小体 ...

看来精简得越来越厉害了,为了一点成本不断压缩功能,也难怪现在的产品一代不如一代了

网友:
捷安特的充电器多个模块,和普通的有点区别。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在选另两种也是吹得很牛B的。最主要的是,功能有没有效另说,至少得有先吧?  ...

普通充电器我推荐西普尔,我自己在用的,72V20AH版本的,一年多了毫无问题。
智能充电器就拆恒宝,没用过,但很多车友在用。

网友:
看起来宣传的确实有点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普通充电器我推荐西普尔,我自己在用的,72V20AH版本的,一年多了毫无问题。
智能充电器就拆恒宝,没用过 ...

恒宝从他网店中的电路板图片来看,的确做得比较专业。48V78块比这个88块的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弱弱地问一下,这里所说的都是针对铅酸电池是吗?这类充电器不适合用来充动力锂电池吧?对电池充电了解不 ...

是的,这些基本上是针对铅酸的,锂电有专门的,不过自己会调的话调好最高电压应该也可以用。恒流恒压的区别不大

网友:
认真你就输咯。。。

网友:
没有正脉冲,有满满的负能量。

网友:
在质量未做好之前,别求什么高科技了,终点电压都不精确,很多电瓶都是被劣质充电器充充坏的。
我觉得铅酸充电器,能达到三阶段充电,恒流,恒压,涓流,就算不错了,如果能加个温度补偿,就别无他求了。
电工的电瓶车通常能用比较长时间,手机电池也是。

到了小牛那个级别,可以考虑搞主动式PFC,LLC半桥架构,损耗比例估计只有寨里的反激四分之一,输出线四芯的,直接检测电池两端电压(我有两个日本产的充电器就是这么搞的)然后搞个单片机,能加的功能都给它加上。这充电器150块一个应该还是有利润保障的。

网友:
中国的产品的参数都是极限的参数,可能你在液氨散热的条件下可以做得这个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