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搭载openWRT/Truck系统的RT5350F芯片的网络模式、串口模式设置

楼主(2015-09-10):
我买了个TR5350F的开发芯片,里面搭载的是openWRT/Truck系统,商家给的资料中,开发板的网络模式server模式、协议为TCP、无线模式为AP。
而我现在想做的正好相反,我想配置成:1.开发板的网络模式以及协议为TCP client模式的;2.无线模式为STA模式,以便连接到路由;3.串口的工作模式为透明传输协议。
求大神指一条明路,我要实现上面的功能,我要从哪里入手?是从openWRT/Truck里面配置或加应用程序?还是登录到开发板上,在上面配置?同样,如果想修改WEB页面,要从哪里入手。
本人是菜鸟,望各路大神指路,如果有具体的教程更好,如果没有,也希望能给个引导方向,我感觉我现在的方向不对,不懂该怎样做才好,拜托了!

网友A:
开发板的网络模式server?
这是tcp/ip的东西吧?自己写个客户端不就好了...
要用这个路由器通过无线来连接其他路由器,应该是在network->wifi->scan wifi之类的,然后join network 就好了
修改界面的话赶紧去看luci ,还是挺简单的,不过luci的官网三天两头抽风,这个要注意把需要的资料下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网络模式server?
这是tcp/ip的东西吧?自己写个客户端不就好了...
要用这个路由器通过无线来连接其 ...

不是server模式,而是client模。,通俗的说就是,我想用RT5350F的无线串口,把数据发送到网络服务器,而且是基于TCP的透明传输,所以开发板只能作为TCP client,并且是以STA站台的模式加入到路由器,然后把数据传送到服务器。

网友B:
最近也在弄OPWNWTR,你的要求很简单,openwrt都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只要重新选择下你需要的功能模块,再编译下,就可以了,似乎也不需要改什么代码。除非你要屏蔽掉一些功能,做成特定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弄OPWNWTR,你的要求很简单,openwrt都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只要重新选择下你需要的功能模块,再编译 ...

嗯嗯,其实我也不懂该选哪些模块,因为刚接触这个领域,从哪里入手都不知道。你能教教我吗?我只要实现我上面提到的功能而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