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清楚RTD2660采购渠道?如果价格合适就当通用MCU也是个不....

楼主(2015-09-10):
RT: 谁清楚RTD2660采购渠道?如果价格合适就当通用MCU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Industrial standard 8051 core with serial flash up
to 256K bytes

ram,IO也是丰富啊

网友:
直接问螃蟹的代理吧,这个好像是高清HDMI的显示驱动LVDS液晶屏的MCU

网友:
应该是RTD2660

网友A:
RTD2660本身没有Flash,需要外扩SPI Flash。通用还是用其它的吧!12块的价格没优势啊!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的60PIN 屏的驱动板

网友B:
猛的发现   手边的10+块钱的VGA转接板上面的RTD2670潜在极高的可玩性,就是找不到用户手册和S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D2660本身没有Flash,需要外扩SPI Flash。通用还是用其它的吧!12块的价格没优势啊! ...

不对吧,做成成品板也才10块多?   不信淘宝上搜一下,大把的10块的板子。

网友C:
想法本身是好,外挂SPI Flash的8051 确实爽,是一个便宜量又足的思路。但是这是一个高度定制的芯片,作为通用MCU其实是有不足的,而且资料不公开的话,开发不容易,现在便宜的MCU一大把,它没有什么优势,除了外挂SPI Flash,期待这样的通用芯片。

网友C:
估计正常渠道不会便宜,淘宝上便宜的都是拆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本身是好,外挂SPI Flash的8051 确实爽,是一个便宜量又足的思路。但是这是一个高度定制的芯片,作为通 ...

网上 datasheet,例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正常渠道不会便宜,淘宝上便宜的都是拆机货。

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渠道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就有400页的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s3irgvEK_Pwfe_b6FDk3sSWd4HmpcWNLBR1gFnghJk7_ ...

百度流氓就在这儿。我用Google能找到独立的pdf文件,它只让你用百度文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猛的发现   手边的10+块钱的VGA转接板上面的RTD2670潜在极高的可玩性,就是找不到用户手册和SDK ...

RTD267 2660 应是同一系列的。开发资源可以共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板我先去淘一块回来看看,听说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板我先去淘一块回来看看,听说很好玩。

不过这个芯片象是停产了应该有升级版的,或同类基它品牌的片子。驱动板常看到RT就是螃蟹,mstar,bittek这几个方案。 请做液晶这行的现身说法了。

网友B:
芯片里面的210MHz三通道的ADC如何利用起来呢

网友F:
大家有没有考虑下载器的成本啊,不会是jlink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有没有考虑下载器的成本啊,不会是jlink这么简单吧

spi flash 最老的编程器也能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面的210MHz三通道的ADC如何利用起来呢

三通道的一般是RGB的输入,做通用AD估计不合适

网友:
俺做Terawins的驱动,关注一下这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