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与板距离半米,IO口是否需要加缓冲器?

楼主(2015-09-10):
如题.
两块电路板之前有IO口连接,电平量。用电子线相连,长度半米,请问IO口的两个板子的IO口是否都需要加一个缓冲器?

网友A:
最好是接收端对地并联470或以下电阻,输出要确认可以驱动470电阻电平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接收端对地并联470或以下电阻,输出要确认可以驱动470电阻电平足够

那一般线缆上默认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

网友:
本来这个无所谓,看后面控制机制.既然加了下拉,那以0为不动作状态,这样电缆断了不动作

网友B:
什么是“电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电子线”?

普通的传输线

网友C:
最好入口有施密特触发器,半米距离对于TTL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入口有施密特触发器,半米距离对于TTL不短了

输入加了,那么接收端需要加一些缓冲器吗

网友:
用三级管做缓冲就可以

网友D:
我用的TTL串口线一米左右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TTL串口线一米左右都没事

确定是TTL,还是232?

网友:
最好加缓冲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TTL,还是232?

是TTL,3.3V,115200波特率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