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连接RGB接口LCD

楼主(2015-09-10):
请问Freescale的FAE,使用K60,通过FlexBus可以驱动RGB接口的LCD吗?没有控制器。

网友:
我觉得只能模拟,可以接,但效果肯定没有专门的RGB来的好

网友:
LZ的头像。。。

网友:
LZ的头像。。。+1

网友A:
FlexBus这么强大?听着名字是不是一种可以自定义协议的总线?就像单片机外挂的一个CPL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exBus这么强大?听着名字是不是一种可以自定义协议的总线?就像单片机外挂的一个CPLD模块? ...

就是挂到内部总线,可以寻址,最新得到消息,是不行。只能支持8080时序的接口,RGB需要控制器来转换。

网友:
楼主你好,应该是不可以直接驱动,还是需要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