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老师傅关于低压DCDC的设计分歧

楼主(2015-09-10):
  公司需要设计一个DCDC隔离式的开关电源,要求输入DC21-DC45V 输出DC28V 1A,效率75%。第一次设计隔离式的DCDC,经同事介绍我就用POWER公司的设计软件生成了采用DPA425为核心芯片的电路,并且变压器的选型和绕线参数都很详细的给出了。但当我把方案给领导(一位老工程师)审阅时,他却不认同这个方案,说用UC2843A就可以搞定。按照老师傅的要求,按芯片手册画图打板,但调试时MOS管严重发热。老师傅让改板,把变压器从EFD20 换做EFD2525,MOS管从200V耐压的IRF640(导通电阻150mΩ)换做75V耐压的IRFB3607(导通电阻9mΩ),输入输出电容都加大为1000UF 。现在的板子画下来大了1/3.我就是有点疑问,POWER公司那么简易的电路不用,为何要这样费事,难道POWER不行??请电源方面的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A:
成本,DPA425多少钱?2843+MOS才多少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国产便宜开关电源为什么喜欢用3842或494,而不去用单片TOP系列的原因。

网友B:
一个DPA425十几块钱,一个UC3843+MOS,3块足以,外围都一样,其实建议使用昂宝等厂家IC,如OB2273 OB2361 OB2263 等,这些比3843更方便,有优势,国内可替换的大把,你那个DPAxx没得替换,而且做反激有点不合适(工作频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DPA425多少钱?2843+MOS才多少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国产便宜开关电源为什么喜欢用3842或494,而不去用 ...

我估计了下,加了那么多的电容,和人工的焊接等等,再加上调试的周期。DPA425我淘宝一家买了5个,每个5元。不会是假货吧,闲时自己打个板试试。我现在就是想知道UC2843能达到这个要求否,而且当我的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呢,好像2843就不行了,但DPA425可以升降压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DPA425十几块钱,一个UC3843+MOS,3块足以,外围都一样,其实建议使用昂宝等厂家IC,如OB2273 OB2361 O ...

看下前辈推荐的芯片

网友A:
淘宝上还真不好说,从十几到2/3块的都有,个个都声称是原装。我估计5块的不是翻新就是散新,或者是国内封装。用应该是没问题。

DPA425工作频率300~400K。而一般UC28/38系列的大多都是用在55~67K。变压器和输出电容肯定要加大了,这是没法的事。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频率高了过传导和辐射的时候,难度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还真不好说,从十几到2/3块的都有,个个都声称是原装。我估计5块的不是翻新就是散新,或者是国内封装 ...

谢谢!因为没设计过开关电源,所以想到用软件生成多简单,看来得多学习啊。

网友C:
当然是2843好,灵活,厂家多,采购不成问题。
不过21~45V反激用75V的管感觉余量略小,用100V的会可靠些,内阻也不需要追求太低的,IRF540N或者20A附近的管子足矣。
反激最关键的是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这个必须控制在计算值的10%误差范围内,变压器做对了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还是老师傅的靠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2843好,灵活,厂家多,采购不成问题。
不过21~45V反激用75V的管感觉余量略小,用100V的会可靠些,内 ...

这种电路上淘宝上拆机的100V75A电动车管子可用不?那东西才几毛钱,量又足。就是输入电容有点大,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DPA425 开关频率太高,PCB设计不合理,后期过EMC增加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上淘宝上拆机的100V75A电动车管子可用不?那东西才几毛钱,量又足。就是输入电容有点大,不知道 ...

电动车拆机的是75V 100A吧。
低压小功率DC-DC建议还是用Qg小一点的管子,频率高一点,减小体积。

网友:
还是老师傅经验足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 ,当输入:DC21V-DC60V 输出:21V 1A 的情况下,用UC2843A 能做到多高的效率呢?

网友D:
不管是成本还是采购的角度看,2842+MOS当然有优势
别不服气少年,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 ,当输入:DC21V-DC60V 输出:21V 1A 的情况下,用UC2843A 能做到多高的效率呢? ...

85+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矿用的一个不间断UPS电源箱,内部有两块24V 8A的镍氢电池(至于选用镍氢那是因为这种型号的有证,多家同行都在用),并需要上面参数的电源板8块,构成可输出8路的直流电源。我刚才计算了下,当改板后防爆外壳大了一圈。呵呵,这也是成本哦。最主要的是每块开关电源板的效率要达到75%,不然满载电池撑不久也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不知道我们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成本还是采购的角度看,2842+MOS当然有优势
别不服气少年,姜还是老的辣 ...

呵呵,既然方向是对的,我就安心的把板布好了。

楼主:
这是我布的板,希望各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E:
成本,这种东西一般都走量的,省一分钱成本也很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这种东西一般都走量的,省一分钱成本也很吓人的

我们的产品不太可能走量,一个电源箱小万把,现在要的是产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