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测量位移可行性- x-IMU测步器如是说

楼主(2015-09-10):
昨天逛youtube看到的视频,将x-IMU放置在鞋上能够测量步子位移。

youtube连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vAVRpi&index=3
官网:http://www.x-io.co.uk/products/x-imu/

x-IMU:

装置安装在鞋上:

水平移动:

上楼:

x-IMU配置:

使用的是MPU6050+HMC5883L
试问:论坛不少讨论MPU6050能否测量空间位移问题的,好多人结论是否定的。可是看x-IMU的效果以后感觉并不是没有可能啊!

网友:
走路的时候,可以零速矫正,属于特定场合运动方式,不是任意运动方式,这种情况下相当于短时间内积分运算,误差是收敛可控的,而长时间的积分误差是不可控的,因此说不能测量空间位移并无不妥。只有有特征的运动才能长时间测位移,比如往复运动的长时间总位移总是收敛的,那传感器能测出任意时刻位移,比如走路你的脚步总会落地,出现一个零速时刻,靠零速识别测出步数,积分清零,在两个零速区间积分测短时间位移

网友A:
楼主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本质

网友:
楼上说的对,而且不在四轴上测位移的另一个理由是四轴震动很大,能达到几个g

网友B:
另外记得在数学建模一类的书上看过,人走路时候的脚的划过的曲线是规律的,通过6050的测量数据套到这个曲线上估计也能实现测位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本质

谢谢回复,茅塞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记得在数学建模一类的书上看过,人走路时候的脚的划过的曲线是规律的,通过6050的测量数据套到这个曲线 ...

恩恩 懂了:)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有点意思,应该精度不是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