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异步交流电机,在加速快到达目标速度时加速慢...

楼主(2015-09-10):
如何解决异步交流电机,在加速快到达目标速度时加速慢的问题,

现在我有一个18000转的电机,带负载运行能转到15000,现在要求只转到12000,但是要求加速时间很短,20秒以内,
可是我在实际调试过程从11500到12000就用了8秒,怎么解决这500转用的8秒的问题?

现调出的最快时间是26秒达到12000,变频器15秒就达到了12000转的输出频率!

怎么解决后面加速慢的问题??

网友A:
弄个加速运行程序就能实现,有的变频器自带有这功能。没有的话加个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加速运行程序就能实现,有的变频器自带有这功能。没有的话加个控制。 ...

加速运行程序???、什么样??请赐教

网友:
vf曲线啦

网友:
PID,参数调猛一点,积分分离,积分抗饱和加上去

网友:
精读变频器说明书,功能强一点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的.

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你这里明显是后段调节的时候变频器为了防止超调主动降低了加速速率,要根据你使用的调速方式去调节相关参数.
另,即使是闭环控制,也要看功率裕量的,如果是非常大的负载(相对于电机和变频器),那么要么快且不稳要么慢且稳定,快速和稳定是没法兼顾的.
如果你这里的应用不在乎达到转速目标的时候超过一点点那么完全可以照死加速,超过了再降回来,震荡几下就稳定了.

楼主:
就是不能超太多,超两三HZ 可以,但是这两三HZ 没什么作用!!

网友B:
请教两点问题,
1、这是什么上面的电机啊,额定频率300Hz吗?是传说中的电主轴?
2、空载18000,带载15000,难道高转速电机转差率都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两点问题,
1、这是什么上面的电机啊,额定频率300Hz吗?是传说中的电主轴?
2、空载18000,带载15000 ...

电机是买的,对电机不是很了解!转差率和负载有关吧,反正转15000带载时有点加不上!

网友C:
对啊,什么电机这么大的转差?用的哪个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什么电机这么大的转差?用的哪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是,这个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15000转的频率转15000转带载有点达不到15000转。
不是说用18000的频率只转到了15000转就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