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胜利的万用表心碎了!

楼主(2015-09-10):
公司用胜利牌的万用表,用着觉得手感很好,很不错,然后就自己上淘宝买,想买个一样的,无奈公司的万用表型号太久了,市面上的已经没货了。

于是就买了一自动量程的(170多)........用了一阵子后,发现自动量程的量一个电阻要等他从大慢慢变到小,再慢慢变回来,直到稳定,太坑爹了......然后不就它就坏了....

我觉得是我自己买了自动量程的原因,于是这次再买一个(110多),要手动转转盘的,心想这次的一定好,结果,刚才拿到手,用蜂鸣档二极管挡测量一个LED都不亮!!!!我拿了以前买的一个破烂了很久的万用表(那时候大概买30元,现在只有蜂鸣档能用),竟然亮了.....心都凉了一半,莫非我以后量东西要带着两个万用表!!!!!!!!

包装都被我拆烂了,估计是不能退货了!

以后再!也!不!买!胜!利!万!用!表!了!

有没有其他万用表推荐下呢?最好是自己用过觉得好的,最好指出哪里买的,有链接更好了,已经不敢随便买了.......哎~!

网友:
...要求太高了

楼主:
不是啊,感觉万用表测LED是必须要的吧....焊接贴片LED的时候我经常用用万用表确定一下有没有摆反的....

网友:
点亮二极管买 9V 电池的
胜利好像两节干电池 3V 供电的有不少

网友A:
3V电池供电都点不亮二极管,我手上的VC97就是,确实有时候不方便。自从买了fluke 18B之后就把它打入冷宫了。

网友:
国产的优利德还可以吧

网友:
我用华谊的 MY68,可惜也停产了

买新的 话福禄克的 115c 或者 117c 不错,我的二手全新117c 700买的

网友:
8900c+?8900d?

网友B:
我的一个VC9806+用了整整8年还在用,转盘、精度没问题,只是换过几次表笔(没办法用的频率太高比较容易断),即使现在有安捷伦的34410台表,大部分时间还是觉得这个VC9806+用的顺手,与34410台表对比过,这么久了精度还能达到最后一位与台表对应的位相差+/-1个字,很难得,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耗电。另外手头还有几只胜利的钳表,自动量程的,那精度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我就买了一个优利德的

网友:
入手优利德吧。

网友:
工厂里见到的多数是胜利

网友:
有一次陪家人看CCTV7的军事新闻,讲的故事说军队里的技术大牛如何如何厉害,处理故障手到病除,然后画面展现了一块胜利万用表,呵呵。。。

网友:
我手里有块胜利,用了不到一年,坏了,不能测电压。扔一边了,

网友C:
请买任何 一个DT-830B!!!
只要20元。

网友:
我这个就是要转换的,,,蜂鸣器跟二极管不同同档位,但是要按"HOLD *"这个按键转换一下的...
楼主你试试~~~

网友:
买个15B+,体验下N年不用换电池的感觉也不错的。

网友:
二极管档能不能点亮LED灯还真不能怪胜利,这种万用表用的都是集成芯片方案,在二极管档点不亮LED灯是因为这个档位时,芯片输出到表笔2端的电压低于LED灯导通电压,就像不同型号万用表的通断档能发出响声的最大电阻值不一样,比如有的小于40欧,有的小于60欧。这是因为用的芯片方案不一样而已

网友D:
福禄克15B,17B测发光二极管照样不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V电池供电都点不亮二极管,我手上的VC97就是,确实有时候不方便。自从买了fluke 18B之后就把它打入冷宫了 ...

17B+ 之类的有点坑,只有4000计数,自动关机了还不能按键唤醒,这点太不爽   要想好用点直接上117C 或者安捷伦U1233

网友:
我胜利的86E测发光二极管能亮

网友:
15B 便宜好使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B+ 之类的有点坑,只有4000计数,自动关机了还不能按键唤醒,这点太不爽   要想好用点直接上117C 或者 ...

带+的据坛友说有点坑。我用的不带+还行,没有那些问题

网友F:
fulke 15 17不带加的 电阻档太慢, 不常用还好,经常用太累, 安捷伦U1232 用过 ,直流电压档比较慢,怕是连15b也比它快

网友G:
买华普吧.我刚买一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1590-1-4.htm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20

网友:
公司用的UT61E二极管档一样点不亮LED

网友:
楼主,点不亮LED的不一定是表的质量问题,这个跟测量LED时给的偏压有关,一般红光LED要1.6V以上,白光、蓝光等等要3V以上。

我1996年买的DT930FG,4位半,360元(我当时在内地月薪才300元),现在还用着。
2009年买了华谊的 MY65,4位半,155元,正在用。
还买了DE-960TR指针表(之前买过几个指针表,一般3年就换一个)。
还有一个FLUKE 1117C。
还有一个朋友送的普源的台式表,他3K6买的。

网友:
Fluke的,绝对杠杠的。没故障的二手就行

网友:
胜利自己业余家用用不错了,便宜乱折腾不心疼,做工尚可。

网友:
不喜欢黄罐的胜利!那就选红罐的优利德吧!

网友:
我的VC97用了七八年了,坚固耐用,怎么造都不坏,除了自动关机功能不稳定,不影响使用,当年质量很好,现在新版不知道什么样
以前公司图省钱全部优利得,各种毛病,气得我背着老板摔了一台,然后申请了一台FLUKE...

网友:
我的VC97也用了好几年了   还不错了    现在出的都是9V版的   我的是以前3V版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fulke 15 17不带加的 电阻档太慢, 不常用还好,经常用太累, 安捷伦U1232 用过 ,直流电压档比较慢,怕是连15b ...

单位一个fluke的4位半也是反应超慢,似乎一秒才出一个数,稳定下来得3-5秒左右。想我家里的破红旗表,笔换了一对了,测电阻电压基本1秒稳定。不过只有3位半。

网友I:
胜利86b自动量程的,测量速度不错,不慢也不快。外观比福禄克好看,功能也多。就是精度比不了

网友:
胜利炮灰表,几年了还没坏。还行。

网友:
ut86e用三年了,还是很好用

网友J:
早就心碎了,我只用买的起得好表,比如SANWA  CD771,300块,好用的狠!!!

网友:
我用绿罐的华谊,2个表都炸过保险管,电流档忘记切换导致的,但是表还是好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买华普吧.我刚买一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1590-1-4.htm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用7号电池的型号没有了,你买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到淘宝上找找看

网友:
90年代的胜利表不错,后来就没用过了

网友:
400多的fluke 17B 也不行。。。。。。。。

网友:
是在胜利的官方旗舰店买的么?不是的话很有可能是翻新或是假的。。

网友:
胜利的表还是不错的,估计楼主买到假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胜利86b自动量程的,测量速度不错,不慢也不快。外观比福禄克好看,功能也多。就是精度比不了 ...

就一个胖肥猪  形像的万用表,还形像!
F15B  179B经典,   后面做的+ 就不行了,看一个同事,还没怎么用就坏了,黑屏了!
而且新版本不会唤醒了,当然旧版本会受到干扰而唤醒!

网友:
楼主确实多虑了,以前在学校实验室里用的福禄克的万用表,也点不亮LED

网友:
3V供电,如果点亮白色LED,是点不亮的,红的,绿的,没问题吧?

网友:
3V电池,点亮LED有困难,因为,测量要用到com点,也就是3V电压的一半,实际只有1.5V。要测量LED还是要用9V电池7016做的那种烂表。7016做的太烂了,烂的有些经典。有个档位为了测量LED,直接从正电源到com取电,之间电压有2.6V左右吧,点亮普通的LED没有问题,白色和蓝色估计够呛,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位一个fluke的4位半也是反应超慢,似乎一秒才出一个数,稳定下来得3-5秒左右。想我家里的破红旗表,笔 ...

福禄克的 得 115往上的才像样子, 115 117速度就相当不错

网友:
国内的表拨盘和插孔用时间长了都有问题,机械表时代就是了。

网友:
当初狠心280买的优利德,用两年后接触不良,电阻和电压每次测量都不一样,有时又好了,远不如丢了的890D。

网友:
没用过自动量程的 手动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M:
V86E用户路过,除了强制自动关机以外,其他啥都好,就是感觉测量速度还是慢了,主要是通断档.
点LED没有问题,其他功能也还勉强,就是电容档进去就有读数,还不小,不过便宜货嘛,遇到电容什么的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的...

顺便,大家用过最快的表是啥?
我感觉电工平时打通断应该是最常用的功能了,如果慢,简直没法忍...
这方面,福禄克的15B就没法忍...

网友:
费思的万用表还不错啊,福禄克的国产版。

网友:
胜利的万用质量还可以的,3V供电的是无法点亮LED的,习惯就好,但3V供电的省电,我的都2节7号电池用了一年多了还有电!另一个9V电池的3个月就无电了。用3V电池省心啊,不用老担心无用测不准。

网友:
还是花点钱买福禄克的

网友:
我也买的 一个优利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早就心碎了,我只用买的起得好表,比如SANWA  CD771,300块,好用的狠!!!

我看的要450呢?请问你的是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看的要450呢?请问你的是哪里买的?

华强北专卖店。天猫上有,应该是300块吧,记不清了。不会超过4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5B,17B测发光二极管照样不亮。

有些万用表蜂鸣档测LED能点亮的,有些万用表如VC9807A+需要切换到二极管档才可以点亮LED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测量不准或者跳变,很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胜利万用表好像很耗电。

网友:
俺专门买了个小型的  2节7号电池的万用表(没有电流档),点LED妥妥的。  有时候找9V电池 真折腾人。

网友:
还是fluke靠谱

网友:
去年买的VC97不错呀,可以点亮二极管。带真有效值测量的。
不经常用,带自动关机,现在还有电。

网友:
很多新型号的表,测量发光二极管都是问题,这个不是胜利的专利。优利德的表,质量总体上赶不上胜利,但视觉上很亮丽,做工也一般,至于福禄克表,价格与国产的差距很大,没有可比性,楼主也不用大惊小怪,至于精度对比,说实话,没啥意义,正规的表,精度都可以保证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没问题,86e,60B,61e,日置3244,17b,117c,这些表我都有过,平时使用恰恰是胜利890,哈哈,够用!

网友:
用 胜利 VC70c 无旋转码盘 的表 橡胶按钮式,便宜又好用,,,都7~8年了,,,,

网友:
Fluke 17B 也点不亮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早就心碎了,我只用买的起得好表,比如SANWA  CD771,300块,好用的狠!!!

回头买台试试

网友O:
我只用指针表,呵呵是胜利的,用了8年了有多了。但还买了一个三和指针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只用指针表,呵呵是胜利的,用了8年了有多了。但还买了一个三和指针还不错。 ...

老人家?现在乡下家电维修部都用数字表了。

网友:
楼主还是弄个fluk 15B+或者17B+吧  保证比胜利的好用

网友P:
测LED不亮,不能得出破表的结论啊
这个项目我注意过,fluke17B也测不了LED,但是更新款17B+据说就可以了,但是新款的+型,据说表笔很垃圾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VC9806+用了整整8年还在用,转盘、精度没问题,只是换过几次表笔(没办法用的频率太高比较容易断) ...

据说国产品牌的钳表很容易坏,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B+ 之类的有点坑,只有4000计数,自动关机了还不能按键唤醒,这点太不爽   要想好用点直接上117C 或者 ...

+系列还不能按钮唤醒呢?这点赶不上原来的15和1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一个胖肥猪  形像的万用表,还形像!
F15B  179B经典,   后面做的+ 就不行了,看一个同事,还没怎么用 ...

是哦
我说怎么测220V一下就醒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用7号电池的型号没有了,你买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到淘宝上找找看

现在是升级版.9V.型号是HP-36KS.带背光.好评返2元

网友:
工具终究是工具,人终究是人....

网友:
我买的优利德的,还不错,四位半的,可以入手一个,优利德ut61e

网友:
优利德ut61e,推荐给n多人了,自己用的71c但价格较高。fluke 1000以下的表不用买,还不如买国产中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据说国产品牌的钳表很容易坏,是真的吗?

没用坏过,不清楚。总的来说感觉国产表越新的越差,比较早期生新的还可以。

网友:
胜利的表就那样,相对来说,性价比不高。

网友:
福路克吧,15b.

网友:
福禄克87

网友:
自动量程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福禄克15b测量电阻也是慢,我现在用115c

网友:
引用 网友P:
测LED不亮,不能得出破表的结论啊
这个项目我注意过,fluke17B也测不了LED,但是更新款17B+据说就 ...

是不是记错了18b+

网友:
胜利的自动表只能说唉

网友:
福禄克15B,才300多

网友:
用坏3个胜利的,慎重选择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升级版.9V.型号是HP-36KS.带背光.好评返2元

就是想用3V电池方便,结果它给升级没了,然后旧版的也买不到了

网友:
呵呵,俺最喜欢胜利VC86E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升级版.9V.型号是HP-36KS.带背光.好评返2元

已入手一部,7号电池的停产了,真无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已入手一部,7号电池的停产了,真无语

我也入了一个,9V的,当炮灰表用用,体积小有时候挺方便的。主力表还是fluke 18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一个,9V的,当炮灰表用用,体积小有时候挺方便的。主力表还是fluke 18B ...

准备当主力表,公司有fluke 17B当炮灰表 ,主要看它测小电流也不用重新拔表笔,有时经常要反复测电压测电流,表笔拔来拔去的太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V86E用户路过,除了强制自动关机以外,其他啥都好,就是感觉测量速度还是慢了,主要是通断档.
点LED没有问题,其 ...

胜利的表可以按住某个按键然后开机就可以关闭自动关机。我的好像是功能切换按键。

网友:
自动量程都万用表就是这样的,你不喜欢可以手动切换啊,我个人认为自动量程比手动省心多了,3V供电的都点不亮LED,但比9V的省电多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请买任何 一个DT-830B!!!
只要20元。

为什么买这个,很便宜吗

网友:
楼主明显事先功课没做好。
能否测发光二极管,一般大公司的产品看规格参数,使能知道的。比如福禄克15B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偏低,是测不了LED的。
自动挡的表切换速度这个任何公司的规格参数上都不会有(不是更新速度,这两个概念不同),只能问使用过的人,多上论坛吧。

网友:
胜利很好用的  用便携式的那个

网友:
福禄克吧   去年单位狠心买了2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买任何 一个DT-830B!!!
只要20元。

大学时买的第一块表就是这个

网友:
fluke 15B 绝对值得拥有!

网友:
我现在看到胜利的都烦,之前胜利的用的还是可以的,现在很烂,上次临时急用买了个钳表,没用一个月就挂了,万用表也是,确实谨慎选用胜利的

网友:
国产货就是驴粪蛋,外面光亮,里面狗屎,特别是华谊做的东西。
用日货吧!真靠的住!人家做惯了精品,要他做次品人家还做不出来,习惯使然,我们的商家和人家都不是一个层次,先都不谈技术,做事的动机都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买这个,很便宜吗

9V供电,可点亮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