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有小尺寸/低功耗的DSP芯片?

楼主(2015-09-11):
请问尺寸在4mm*4mm以下的DSP芯片,有木有?

网友(2015-10-20):
你好,TLV320ADC3101这个尺寸是4mm*4mm,有用吗

网友:
有就是别人看不上我们。现在很多无线芯片都带DSP+mcu ,只把他的无线部分频闭掉。或不使用。就可以做音频处理了。

网友A:
印象中ADI的BF592是号称业界最小的通用DSP,9x9mm LFCSP。
Actel和Lattice倒是有4x4mm的FPGA,看你要处理多复杂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ADI的BF592是号称业界最小的通用DSP,9x9mm LFCSP。
Actel和Lattice倒是有4x4mm的FPGA,看你要处理多 ...

已经选了Frizz在评估,3.5*3.5,比较能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