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便宜万用表的很多,真实事故劝你勿用于工业环境!

楼主(2015-09-11):
最近买便宜万用表的很多,真实事故劝你勿用于工业环境!

万用表防尘及绝缘不佳导致被击穿,然后导致高压拉弧烧伤测试人员!
-----------------------------------------------------------------------------------------------------

事发地点:Location
电力室2#选粉机变频柜
事发时间:time
2014年10月31日1:20左右
受伤人员信息:
性别男,年龄24岁,正式员工,工龄1.2年,本岗位工龄1.2年,入职培训2013年7月8日~10日完成 ;2014年安全培训小时31.5小时,电弧事故 宣导培训分别 是2014年7月8日和7月23日完成。

事故描述:description
      10月30日20:30左右,1#选粉机变频器直流过电压故障跳停,值班电工汪XX断电复位时,2#选粉机报“电压反馈丢失”(一直无法复位)。
      1#选粉机复位后正常开启,接着值班经理刘XX通知电气主管丁XX,丁XX安排自动化工程师刘X和电气工程师唐XX到现场检查处理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
      刘X和唐XX到现场后仍然无法复位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接着更换了一块“电压反馈板”后通知电气主管丁XX,丁XX得知此消息后通知要等他本人到现场后再送电。
      10月30日21:40左右丁XX赶到现场,检查后给变频器送电,发现“电压反馈丢失”报警可以复位,直流母线电压显示1050V。尝试现场开选粉机两次都不成功并显示“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报警, 后经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测量值与显示值一致(1050V),接着测量电源进线相间电压在693V。丁XX判断此故障本厂电气人员暂无法解决,电话联系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第二天到工厂协助处理,同时电话请示维修经理王XX,王XX要求等他到现场后再决定。
      10月31日0:00左右,王XX到现场,重新送电检查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现象仍然存在,同时1#选粉机变频器也跳停;王XX召集大家讨论后怀疑是1#开机影响2#选粉机变频器,存在电源及接地系统故障的可能,加上联系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要第二天晚上才能赶到工厂,决定拆掉直流母排,以尽早判断出是电源侧故障还是逆变侧故障(如果测量结果显示为电源故障,则联系相关人员第二天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隐患;如果是逆变故障等待厂家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10月31日1:20左右断开直流母排与逆变单元的连接后,丁XX和唐XX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1173V,电压进线相间电压为710V。王XX建议再测量一次,电工左XX先测量直流母排电压,显示为1170V,接着测量进线相间电压(693~698V),然后测量对地电压,测量时听到“嘣”的一声,线路开始拉弧,电气室一阵浓烟,接着发现左XX脸部和双手背面被电弧烧伤。
      王XX和丁XX通知值班经理张XX安排值班车送左XX到医学院急诊科检查处理,唐XX和吴XX护送。医生初步诊断为浅II度烧伤,并对左XX烧伤的脸部和双手背面进行涂沫烧伤膏及输液消炎处理,并到眼科检查清洗眼睛,然后到观察室进行消炎治疗。
      在送走左XX后,组织检查现场,发现隔离开关进线侧的连接端头烧坏,隔离开关安装板有击穿,此位置距离左XX测量位置约300MM左右.

直接原因:Direct cause 1、隔离开关进线端头产生弧光烧灼Arc flash on power inlet of the disconnector

根本原因:Root cause
1、万用表内部有灰尘Dust inside of the Multi-meter
2、万用表可能存在缺陷The quality of the multi-meter is not good
3、变频器供电设计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一相对地短路时,另外两相电压会升高Inverter power supply design into neutral non grounding system, when a phase to ground short circuit, the other two phase voltage would increase
4、隔离开关绝缘变低Insulation for the disconnect switch became lower
5、环境湿度较高High moisture during the troubleshooting
6、铜排和动力端子无绝缘护套,并且距离过短No insu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bus bar and power terminal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phase to back plate is small

-----------------------------------------------------------

我看过万用表的内部照片,转盘拉弧了~品牌是华Y,各位好自为之~
至于为何没有便宜货万用表的照片在正式报告上曝光,大家各自想一下就知道。

网友:
电压那么高应该有相应的防护措施才对!

网友:
电弧伤人很厉害,万用表绝缘性能不好或者是有内部隐患造成电弧伤害就太冤枉了!

网友A:
这种场合绝缘手套、绝缘鞋,护目镜和安全帽都是需要的,但实际通常执行不到位。 现在通断电闸一律拿书挡脸,见过几次事故了

网友B:
对高压电一直有恐惧感,以前在110KV开关室干过几次活,心里都感觉不爽,后来就习惯了。

网友:
安全第一,这方面不要舍不得花钱,否则结果可能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场合绝缘手套、绝缘鞋,护目镜和安全帽都是需要的,但实际通常执行不到位。 现在通断电闸一律拿书挡脸 ...

公司要求全套防弧服,全面具,但那玩意又重又热。
我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这个事故的问题在于万用表击穿,导致相线对地短路,然后因为是不接地系统,因为一相短路,导致另外的相电压升高猛烈1000V中压拉弧。

网友:
我就被电过一次。做LVDS的屏的时候,由于背光是12V升压成600-1000V的。我用万用表去测量,结果把我电到了,还好那个电流是非常微小的,人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高压电一直有恐惧感,以前在110KV开关室干过几次活,心里都感觉不爽,后来就习惯了。 ...

高配算特别工种了,和一般维修电工的区别挺大。
就普通的万用表而言,超过500V 就需要非常小心了,里面零件的距离那么小,想想就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怕怕,幸好不用和这些高压打交道

这哪算高压(600V因故障升到了690),就是普通工业机柜变频器。

但用的表是600V的。

整改措施中有一项:
订购CAT Ⅲ 1000VAC万用表来测量690V变频器。禁止用600V的表去测量660V 或69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配算特别工种了,和一般维修电工的区别挺大。
就普通的万用表而言,超过500V 就需要非常小心了,里面零 ...

这根本就不是高压。

网友:
华谊的表不错啊,感觉应该是操作的问题,如果是表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表都会出现这事,手上一块华谊的表,别人从日本产线上带回来的,到我手里用了十年了,无论从精度还是质量上都比市面上的国产表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Y的表不错啊,感觉应该是操作的问题,如果是表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表都会出现这事,手上一块华 ...

万用表里击穿鸟~~我看了照片的~~

不要点名,没有打击某品牌的意思。知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根本就不是高压。

我是在回复上面那位在 110KV 附近干过活的老兄

网友:
感觉root cause 不对啊,当然没在现场,没有调查,就不清楚了

网友:
600V的表,测2-3百伏,还差不多。

网友:
我第一家上班的工厂,只是380V,据说不小心把铜排搞短路了,结果也有2个人被毁容了。这是在我离开后没多久发生的事,我要不离开的话我也会在现场。

网友:
大多数手持数字万用表的最高允许输入电压是DC1000V或1250V的,AC700V或AC1000V。

以前无知,用数字万用表测AC1500V,几乎没有一块万用表在测过后还是正常精度的,有些直接内部击穿损坏。

网友E:
電弧燒傷很嚴重啊,皮膚似乎有金屬化的跡象,以後留下疤痕是難免的了。
一直對電力供電系統心存敬畏,一旦出錯,後果一般都比較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弧燒傷很嚴重啊,皮膚似乎有金屬化的跡象,以後留下疤痕是難免的了。
一直對電力供電系統心存敬畏,一旦 ...

电弧瞬间直接将金属气化,然后金属气化后沉淀在皮肤上了。

网友:
我被380V电过,我握着铁壳把手,别人通电了没知会我,把我弹开了,还好人没事。
设备也烧了,原来以为是220V单相的,结果是380V的三相电,晕死。

网友D:
刚查了华Y的表,AC多数最大750V,少数几款在1000V的,应该超量程了

网友F:
曾经用公司的耐压测试对福禄克的15B进行电压测试,800V以上漏电流就逐渐变大,1000V对于普通国产万用表肯定击穿,内部类似短路!  话说当年我也带电作业,上母排螺丝的时候滑了,小拇指和无名指打到 两相铜排上,手上马上熟了一层,奖金两毫米厚的铜排都烧了个缺口,情况前级跳闸,要不然老夫命休矣!现在手指上还有烧疤呢!现在再去现场哪怕100%有把握搞定,也一定要客户拉闸,反复确认无电后再开搞,真的是电怕怕了!!

网友:
我承认自己怕死,之前一家公司是搞电力电子的,所以现在跳槽搞电子远离高压行业了。

网友:
一般万用表只能测1000V以下啊

网友:
好详细的事故报告,以后公司入职培训又多了份教材。。

网友:
电子和电气根本就是两个行当,
做弱电的,最好别碰强电,隔行如隔山。看上去简单的事,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华Y的表,AC多数最大750V,少数几款在1000V的,应该超量程了

超量程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防尘性,以及耐候性。还有容错性。
750V那是量程,而表的耐压是另外一回事。不到量程可能就击穿了。

FLUKE的保险丝要50一个是有道理 的。

网友G:
每次碰到需要两个人一起上的情况(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看闸),我永远是看闸的那个人...
讲真,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碰到需要两个人一起上的情况(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看闸),我永远是看闸的那个人...
讲真,怕... ...

下期我再开课,如何不需要人看闸仍能安全工作。

网友:
刚去一单位检修回来,看了有点怕怕,
谢谢楼主的 案例说明及分析
明天把资料打出来让 相关人员看看,提提醒。
前几天已经出现过类式问题,烧了不少东西,还好人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期我再开课,如何不需要人看闸仍能安全工作。

短路夹子到地,贴封条,再加把锁
话说出去维修的话,我们部门小姑娘就专门用来看闸的

网友H:
我们单位有200多台变压器,高压开关都是真空负荷开关,就这样每次合闸的时候我都吓得。如果是有储能装置的,我都是用令克棒站在侧面远处摁按钮的。

网友:
  学习了,高压太可怕了

网友:
想想当时去220KV和500Kv的变电站,站在母线下面的感觉,真的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单位有200多台变压器,高压开关都是真空负荷开关,就这样每次合闸的时候我都吓得。如果是有储能装置的 ...

你该去体验体验充sf6的高压开关动作场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高压电一直有恐惧感,以前在110KV开关室干过几次活,心里都感觉不爽,后来就习惯了。 ...

上次去菏泽,国网检修组组长说部门有个人被220Kv电过,只废了一条胳膊,人居然活下来了

网友:
还是我的fluke 87靠谱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每次碰到需要两个人一起上的情况(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看闸),我永远是看闸的那个人...
讲真,怕... ...

不用人看,几个人维修就几把锁把闸锁了,只有所有人都到了才能开,人看最不可靠的,挂牌上锁是OSHA的规范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人看,几个人维修就几把锁把闸锁了,只有所有人都到了才能开,人看最不可靠的,挂牌上锁是OSHA的规范 ...

对的,偶就是搞EHS的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1000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上次去菏泽,国网检修组组长说部门有个人被220Kv电过,只废了一条胳膊,人居然活下来了 ...

我那就是在110kv SF6开关室干活,钻到那一个个巨大密封着的开关之间查传感器,还好从没遇到开关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会吓尿了。。。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到1000V,如果要直接测1000V以上的电压,后果厂家是不能保证的,就像耐压16V的电容,你非要用在18V上,虽然一次两次的没事,但是万一出事你也不能说人家电容不好。

网友:
小时候,村口有个大变压器,接连送掉两个电工的命,杆子全受潮了,用杆子推闸的时候悲剧了。
还是小时候,我父亲和另外一名工人帮单位抬一根铁管子进屋,管子太长只能一部分先伸出窗外,二楼,正好是变压器的高度,捅10KV上了,两人当场昏迷,我父亲醒过来了,那个人再也没醒过来,因为他脚下有一小摊水,穿的又是橡胶底鞋绝缘不好。
去年帮朋友搞了个380V的机械设备,测试的时候都是拿木棍推空开,人离机器最少3米远,因为不熟,所以敬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全套防弧服,全面具,但那玩意又重又热。
我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周兄,我上班测试1000V以下设备,大概干了5年才看到fluke宣传片上测试人员带着的面具。以前我们一直裸奔的
在钢厂看到他们操作断路器时都戴着绝缘手套,还在奇怪,万用表表笔不是绝缘的吗,戴手套穿鞋干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用人看,几个人维修就几把锁把闸锁了,只有所有人都到了才能开,人看最不可靠的,挂牌上锁是OSHA的规范 ...

哎,看干什么工作的。
我们有时维修变频器,不在运行时开盖测量,根本不知道故障原因。研发时更是这样,未知项目更多。如果追求安全,只能把探头夹上以后再通电开机,但也不能关门,否则啥都看不见了。但这种配电操作规范,是根本没法执行的

网友:
电压不高功率高。
监狱的高压电网按国家要求是不能电死人的。
但监狱的观点是电不死人还要电网干什么,所以监狱的电网大多都是功率超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用公司的耐压测试对福禄克的15B进行电压测试,800V以上漏电流就逐渐变大,1000V对于普通国产万用表肯定 ...

我们测试690V变频器直流电压过压点与最高工作电压,必须测试到DC1200V左右,天天用15B,一直是在违规操作,冒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哎,看干什么工作的。
我们有时维修变频器,不在运行时开盖测量,根本不知道故障原因。研发时更是这样, ...

我也是在美资客户学到的OSHA,不像大胡子搞的就是EHS。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很麻烦,刚开始不习惯,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还是要听别人的,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去其他客户处也是电、气挂牌上锁,虽然效率低下,不过安全第一,毕竟命是自己的,我也只是帮老板打工,拿命赚钱也要有命花钱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量程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防尘性,以及耐候性。还有容错性。
750V那是量程,而表的耐压是另外一回事。 ...

谨受教,谢谢!

网友:
想想刚毕业时修电烤箱,试用笔短路,直接短掉,拉了好长的弧,现在都有点后怕。

网友:
刚买了一支 日置3246-60 笔式三用表,低压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全套防弧服,全面具,但那玩意又重又热。
我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您这种解释不全面。
当IT系统单相接地时,未接地相对地电压升高至线电压690V,不算中压系统(至少AC1000V),不过这个表是600V的,不知道工厂采购怎么搞的。
表盘绝缘缺陷导致拉弧击穿,事故扩大应该是根本原因,但最不正常的地方在于交流侧710V,直流电压怎么会是1100V以上?

网友L:
以前做过igbt串联产生几千 v的直流电,也做过把好几个大腿粗的电解电容并联,做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帮狗日的老板也不怕我电死或炸死了。

网友:
我艹 小心小心

网友:
妈蛋,刚开始搞10kv的一个电机控制设备,去过几次现场,运行的时候有种能感觉电场的感觉,心肝都有点共鸣
看来得做好防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这种解释不全面。
当IT系统单相接地时,未接地相对地电压升高至线电压690V,不算中压系统(至少AC1000V ...

这里不是短路造成690v(原因后来查明是变压器进线有一相紧固不良)。而是没短路时升到690v,而万用表上去测的时候万用表击穿,这时才单相短路,此时另两相电压瞬间就当远大于690v,拉弧放电。

据描述,变频器有逆变器

网友:
记得十年前在工厂用电流档去测380v,一道电弧,眼睛半天才看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周兄,我上班测试1000V以下设备,大概干了5年才看到fluke宣传片上测试人员带着的面具。以前我们一直裸奔 ...

这样说吧,我现在的公司要求,简单来说:
1,严禁带电作业
2,测量等必须带电操作的必须单独批准,则根据电压及电流算拉弧能量,以能量决定防护装备。
3,通用规定是未着防护装备的站到3米以外,着防护装备的,禁止身体暴露12cm内

根据能量不同,可能的装备包括绝缘手套外套电焊皮手套,棉工作服,全面具,耐高温防弧服。

决不允许空手用万用表测插座里的220v。。

做不到防弧服,至少有皮电焊手套加棉工作服加面罩,受伤可能性降8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哎,看干什么工作的。
我们有时维修变频器,不在运行时开盖测量,根本不知道故障原因。研发时更是这样, ...

概念问题,可开盖测量,但要根据可能的电弧能量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其余人员站3米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哎,看干什么工作的。
我们有时维修变频器,不在运行时开盖测量,根本不知道故障原因。研发时更是这样, ...

fluke有无线显示模块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M:
决不允许空手用万用表测插座里的220v。
++++++++++++++++++++++++
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
顺带问下,我用福禄克经常去测试1000-1200的电压是不是也有危险?

网友:
福禄克1000Vdc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单位有200多台变压器,高压开关都是真空负荷开关,就这样每次合闸的时候我都吓得。如果是有储能装置的 ...

不要说高压开关,就是低压大电流的断路器,闭合分断声音也很吓人。我第一次听吓了一跳,以为炸了呢。
后来我去另外一个厂检修,其他配套设备商的维护人员以前没做过强电,听到这个声音问我咋回事,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那就是在110kv SF6开关室干活,钻到那一个个巨大密封着的开关之间查传感器,还好从没遇到开关动作的时 ...

钻进GIS里面了?还是仍然在外面?进去需要先排出SF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实感受?

有时是真实感受。
我们设备输出用10kV的硅橡胶软电缆,刚开始好,用上一年,手背贴近绝缘层能明显感觉到汗毛都立了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fluke有无线显示模块就是干这个的。。

金属外壳,屏蔽啊

网友:
我以前就是搞消弧设备的,天天拉电弧,怕怕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全套防弧服,全面具,但那玩意又重又热。
我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这种是普通的变频器吗?
我以前三相变频器 400v相电压经常这么弄啊。。。。
感觉400V不算高压,对变频器绝缘鞋要求应该不高吧。
你这么一说  搞得挺吓人的

网友:
还好我是做弱电的,一直对超过220V的电压怀有恐惧感。

网友:
强电不懂,真心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决不允许空手用万用表测插座里的220v。
++++++++++++++++++++++++
这个有什么问题? ...

避免可能的电弧伤害。要测需要戴好绝缘手套,面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种是普通的变频器吗?
我以前三相变频器 400v相电压经常这么弄啊。。。。
感觉400V不算高压,对变频器 ...

不是普通380的变频器。6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金属外壳,屏蔽啊

你要相信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钻进GIS里面了?还是仍然在外面?进去需要先排出SF6的

我们公司排sf6要登记报告的,还搞排名,越少越好,这玩意严重伤害臭氧层,据说比滷代烃的破坏性强数倍。

网友M:
引用 楼主:
避免的可能电缆弧伤害。要测需要戴好绝缘手套,面具等

220V也有这么夸张?经常测试

网友:
责任人是万用表吗?

网友:
强电真不能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220V也有这么夸张?经常测试

关键看你测试的过多少电流。
工业上的这些东东少都是几百安电流,电弧非常厉害。

网友:
工具还是用好的吧,总没错

网友:
尤其是电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好恐怖,安全第一啊

网友P:
这不能怪表吧,如果跟fluke比,价格在那摆着呢,华谊的表好多交流最高电压是700V,或者750V的,这样测量就比较危险了,而且这表保管不当内部有很多灰尘是元凶,还是人员意识不过,这电压应该用高压表或者高压探头测量,如FLUKE 80K-6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不能怪表吧,如果跟fluke比,价格在那摆着呢,华谊的表好多交流最高电压是700V,或者750V的,这样测量就比较危 ...

耐压不足,防尘性能不佳,不适合恶劣工业环境。超量程但不应该击穿。不知道这类手持设备的耐压要求是多少。
级别也不够,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CATII和CATIII的区别及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N:
心理作用,要把别做强电了,呵呵

如果自己都能看到汗毛一根根的竖直立起来呢,还算心理作用吗?我同事说他注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排sf6要登记报告的,还搞排名,越少越好,这玩意严重伤害臭氧层,据说比滷代烃的破坏性强数倍。 ...

京都议定书2030年要停用SF6,我觉得这不是扯淡吗,还没发明出来能直接替代SF6的气体。难道要回到以前的少油断路器、空气断路器和分散布局的输变电设备?

网友:
十几年前,一个师 点万用表的时候,被380v电弧(有人忘记关断闸刀)烧伤,,两只手到胳膊肘,全部皮肤烧伤,,,幸亏戴了眼镜,只烧掉眉毛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耐压不足,防尘性能不佳,不适合恶劣工业环境。超量程但不应该击穿。不知道这类手持设备的耐压要求是多少 ...

三个问题:
1、CATI~IV等级,是耐受可能出现过电压的不同等级吧?刚才您又说防护装备按可能产生的电弧能量计算,我估计是按计算短路电流选择的
总结就是:测试设备的CAT等级,根据过电压等级来;而人体防护设备,按照可能出现的短路电流来。
是这样吗?
2、还有就是去年10月的事故,怎么现在你才刚放出来事故报告?
3、前面说到过一句,绝缘手套外,再套一个电焊手套?能套上去吗,也许低压的绝缘手套薄一些?我们35kV的很厚的,比电焊手套还大啊。另外这么做是为了保证防触电同时也防范电弧?

网友:
还是FLUKE的好

网友:
试过两次用福禄克15B电流档测380V,居然都没烧保险,只是表笔被电弧烧了

网友:
求大胡子解释为什么不接地相间短路会造成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个问题:
1、CATI~IV等级,是耐受可能出现过电压的不同等级吧?刚才您又说防护装备按可能产生的电弧能 ...

1,cat等级确定了设备类别,短路电流能量确定防护装备。
2,一来事故调查需要过程,变成事故报告更是需要各方妥协,二来这几天讨论便宜万用表的多,只看精度温飘,但鲜有人讨论质量。
3,在专门皮手套,我说电焊手套其它是便宜易得易得品。35kv系统短路电流算得的能量绝对超地任何防护品的防护能力,无论什么都气化了,此种情况下就当坚决放弃带电工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1,cat等级确定了设备类别,短路电流能量确定防护装备。
2,一来事故调查需要过程,变成事故报告更是需要 ...

我对您这段解释还是不满意,能再解释一番吗?
“这里不是短路造成690v(原因后来查明是变压器进线有一相紧固不良)。而是没短路时升到690v,而万用表上去测的时候万用表击穿,这时才单相短路,此时另两相电压瞬间就当远大于690v,拉弧放电。

据描述,变频器有逆变器”
变压器进线有一相紧固不良——那到底是发生了缺相运行,还是发生了间歇通断过电压?
本来就是690V的变压器,怎么还要升到690V呢?
690V的IT系统,单相接地问题不大啊,分布电容电流并不足以发生这样严重的电弧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Q:
正因为是不接地系统,对地电压可能由于累积电势造成远高于线电压,万用表接上去时击穿万用表,而手抖动时的电弧引起相间拉弧短路,继发性全相

网友:
拉弧短路(接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对您这段解释还是不满意,能再解释一番吗?
“这里不是短路造成690v(原因后来查明是变压器进 ...

相电压应当是600V左右,因为上一级的变压器进线螺栓貌似把下面的端子上的一个什么塑料绝缘件弄滑牙了,造成紧固不良,后来是发热严重才发现的。这是后话,两个月左右之后才检查出来。

此时这变压器带负载后这相电压就异常了,升到了690或者更高。线电压是多少就更不知道了。
而变频器所谓的逆变器是个什么东东就不是太清楚了,看报告的意思是那玩意也是过压报警了,其实是变频器的保护功能起了作用。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堆 人都围绕变频器在排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做过igbt串联产生几千 v的直流电,也做过把好几个大腿粗的电解电容并联,做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帮狗日的老 ...

嗯,你福大、命大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正因为是不接地系统,对地电压可能由于累积电势造成远高于线电压,万用表接上去时击穿万用表,而手抖动时的 ...

没有避雷器吗?690V的IT系统对地电压最高会上升到多少?我总感觉没那么夸张
否则35kV不接地系统,会上升到多少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相电压应当是600V左右,因为上一级的变压器进线螺栓貌似把下面的端子上的一个什么塑料绝缘件弄滑牙了,造 ...

想象不出来,电压具体是怎么变高的
不过这事给了一个教训,热像仪在电气设备运行检修中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别看价格从3w到10多w,只要能减少一起这种事故,不说社会效益,单纯经济效益都能把本赚回来
可惜,我们老板嫌贵,死活不批

网友:
确实是隔行如隔山,现在搞个带220v的就提心吊胆的,每次打开开关时都是一头汗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電弧燒傷很嚴重啊,皮膚似乎有金屬化的跡象,以後留下疤痕是難免的了。
一直對電力供電系統心存敬畏,一旦 ...

那得看在什么地方和熔断器容量,在机器现场低压开关柜380v100a的,手镀一层铜,腿一层皮了事,不留疤痕,如果是低压室或高压室铜排短路那惨了,不管上级是什么熔断器还是空开,这个都会严重烧伤,上身衣物着火,皮肤深度烧伤,面容全毁,没有皮肤脸上的肉会乱长能把鼻孔长死得在鼻孔插管.

网友S:
这个是自己违规操作了,内部的压敏电阻启动,爆炸了。并且处于短路状态,不拉弧才怪。
如果只是测小功率的电压倒无事,像这种直流母线,能把一只猪马上烤熟。
这种事情怪自己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象不出来,电压具体是怎么变高的
不过这事给了一个教训,热像仪在电气设备运行检修中可以起到非常大的 ...

红外测温枪顶顶,多花时间,扫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自己违规操作了,内部的压敏电阻启动,爆炸了。并且处于短路状态,不拉弧才怪。
如果只是测小功率的 ...

万用表有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得看在什么地方和熔断器容量,在机器现场低压开关柜380v100a的,手镀一层铜,腿一层皮了事,不留疤痕,如果 ...

行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有压敏电阻???

他可能说的是变频器内部,输入位置处的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啊!!!!

看样子皮肤金属化程度与电弧能量同样存在密切关系

网友T:
安全第一,以前搞的耐压设备也就最高10kv,但测量时一般都用泰克的高压表!

网友:
不敢用万用表去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得看在什么地方和熔断器容量,在机器现场低压开关柜380v100a的,手镀一层铜,腿一层皮了事,不留疤痕,如果 ...

看來兄臺是個内行人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有压敏电阻???

别的不知道,FLUKE里面是有。要看厂家的设计功力了。弄不好,TMD就给你弄一个直接并在V+ 和 COM上。
事实上很多电器的市电输入就直接并压敏。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安全第一,以前搞的耐压设备也就最高10kv,但测量时一般都用泰克的高压表! ...

我刚刚工作时,测200KV的还是自己弄的一堆电阻。想想真胆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S:
别的不知道,FLUKE里面是有。要看厂家的设计功力了。弄不好,TMD就给你弄一个直接并在V+ 和 COM上。
事实 ...

压敏应该串熔断器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刚刚工作时,测200KV的还是自己弄的一堆电阻。想想真胆大

胆子不是一般大,200KV,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压敏应该串熔断器吗?

对,但是万用表的电压回路肯定没有熔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胆子不是一般大,200KV,佩服!

习惯了,现在也知道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压敏应该串熔断器吗?

压敏是并联在输入端,串在保险后面。
作用原理是超过电压后近视短路,烧断保险后以作保护作用。
刚刚修好了四个自动门的板子,供应商开价2万3,我试着更换压敏及保险后板子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不足,防尘性能不佳,不适合恶劣工业环境。超量程但不应该击穿。不知道这类手持设备的耐压要求是多少 ...

CATII和CATIII的区别及用途,

科普一下呗。

网友:
当时候毕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干高压方面工资高,但是胆小 没敢干

网友:
进来学习了,谢谢大胡子

网友:
高压不是那么好玩儿的!要倍加小心!!!

网友:
粉尘比较多的话,得本安型的了。fluke 28IIEX 大约8K,也不贵。
另外都1K多V了。得用高压探棒了。手持表目前最高的也就是CAT III 1000V。

这么高功率的场合,至少要带个头盔和手套吧。。
话说我及时做几百W的实验,至少也要带个防爆眼睛。。妮娜别钱没挣到人搭进去了

网友U:
       刚好手边有一个坏的万用表,测试下。这个表坏了好久了。之前印象中把200mA的保险管用PTC热敏电阻代替了(因为200mA保险管不小心烧了,公司又没200mA保险管领)。
       用5个隔离变压器输入并联,输出串联得到输出1100VAC(每个变压器功率100VA)输出能力是没实际电源大,但是烧万用表足够。
测试方法:
    万用表打到交流750VAC档
    因为这个表坏了,所以没显示的
    加1100VAC
    开始没什么反应
    过2min后表冒烟,有声响。
    断电,拆开检查。
粗略看了下,万用表内部有压敏电阻。

网友:
我第一个万用表是高中的时候买的,那时候网购不发达,是在杂志上看到的邮购广告通过邮局汇款买,大概13年前吧,胜利的VC97,这个表去年还可以用,今年可能用的太少,内部那边接触不良要修一下了。后来工作的时候申请的是胜利的VC9808+,用过4个VC9808+,主要看重其能够测试电感和电容和温度,功能比较多,但是这个表容易坏,抗干扰性不算很好。但是上面的表我使用客户提供的一个很猛的线圈放电装置放到表盖打坏的,这个装置能把过4KV群脉冲(从220V进去)的电表在这个测试中打复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刚好手边有一个坏的万用表,测试下。这个表坏了好久了。之前印象中把200mA的保险管用PTC热敏电阻代 ...

这实验有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实验有价值!

     当时测试着急了些,应该先调压到750V AC对万用表先通电测试4小时,万用表不应该烧起来,再慢慢调高电压看万用表到哪个电压值后烧。这样测试更有意义些。
     还有就是我想到一点保险丝的好坏对高压烧表可能没效果。因为按照胜利的表保险丝只是电流档有用,烧了保险丝后电压档还是可以测量。福禄克的万用表这个我没有研究。有谁可以证实下拿掉保险丝是否还是可以测量电压。

网友V:
下面是知道原因的事后分析,看看笑笑就行。

10月30日21:40左右丁XX赶到现场,检查后给变频器送电,发现“电压反馈丢失”报警可以复位,直流母线电压显示1050V。
----------------------------------------------------------------------------
额定电压600V,正常直流母线电压:600×1.414=840V,特殊情况偏大20%即840×120%=1008V;基本分析已经发生故障。

尝试现场开选粉机两次都不成功并显示“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报警, 后经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测量值与显示值一致(1050V),接着测量电源进线相间电压在693V。
-----------------------------------------------------------------------------------------
理论上应该先测电压,如果电压过高是不应该开变频器的,但是一般的都是“管他娘”开了试试看。
这里有个问题,相电压测量仅仅测了2个没有脱开的2相,或者仅仅测了一相。没有三相都测,也没有测零地之间的电压。话说出现这样电压异常的情况一般去查一下进线(隔离开关)电压,排查相关故障。

丁XX判断此故障本厂电气人员暂无法解决,电话联系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第二天到工厂协助处理,同时电话请示维修经理王XX,王XX要求等他到现场后再决定。
      10月31日0:00左右,王XX到现场,重新送电检查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现象仍然存在,同时1#选粉机变频器也跳停;王XX召集大家讨论后怀疑是1#开机影响2#选粉机变频器,存在电源及接地系统故障的可能,
------------------------------------------------------------------------------------------------------------
王XX挺厉害的。
最简单检查办法是将2#变频器对应的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脱开,观察故障是否重现。

加上联系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要第二天晚上才能赶到工厂,决定拆掉直流母排,以尽早判断出是电源侧故障还是逆变侧故障(如果测量结果显示为电源故障,则联系相关人员第二天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隐患;如果是逆变故障等待厂家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10月31日1:20左右断开直流母排与逆变单元的连接后,丁XX和唐XX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1173V,电压进线相间电压为710V。
----------------------------------------------------------------------------------------------------------------------------------
估计此时还是没有全部测相间电压。

王XX建议再测量一次,电工左XX先测量直流母排电压,显示为1170V,接着测量进线相间电压(693~698V),然后测量对地电压,
-------------------------------------------------------------------------------------------------
早就可以测了。

测量时听到“嘣”的一声,线路开始拉弧,电气室一阵浓烟,接着发现左XX脸部和双手背面被电弧烧伤。
-----------------------------------------------
估计不单单是表差的缘故,也许表内有压敏,反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因为原先的1173V能够测量,再高一点的电压导致了事故就说明是仪表本身设计不适合在高压下工作。

不当之处请指正。

-------------------------------------
另外选粉机应该是叫分级机的东西吧,如果是,那么逆变那个东西没有必要装的。

网友:
惊悚帖,高压绕道。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下面是知道原因的事后分析,看看笑笑就行。

您和楼主都提到了“逆变”,应该指的是带有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后,将能量回馈电网功能的装置吧?比如汇川的MD050,西门子的ALM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下面是知道原因的事后分析,看看笑笑就行。

下面是知道原因的事后分析,看看笑笑就行。

10月30日21:40左右丁XX赶到现场,检查后给变频器送电,发现“电压反馈丢失”报警可以复位,直流母线电压显示1050V。
----------------------------------------------------------------------------
额定电压600V,正常直流母线电压:600×1.414=840V,特殊情况偏大20%即840×120%=1008V;基本分析已经发生故障。
---------------------------------------------------------------------------
进口大功率变频器,常年空调伺候,保护功能是完善的。

尝试现场开选粉机两次都不成功并显示“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报警, 后经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测量值与显示值一致(1050V),接着测量电源进线相间电压在693V。
-----------------------------------------------------------------------------------------
理论上应该先测电压,如果电压过高是不应该开变频器的,但是一般的都是“管他娘”开了试试看。
这里有个问题,相电压测量仅仅测了2个没有脱开的2相,或者仅仅测了一相。没有三相都测,也没有测零地之间的电压。话说出现这样电压异常的情况一般去查一下进线(隔离开关)电压,排查相关故障。---------------------------------------------------------------------------
进口大功率变频器,常年空调伺候,保护功能是完善的。
三相是肯定测了的。

丁XX判断此故障本厂电气人员暂无法解决,电话联系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第二天到工厂协助处理,同时电话请示维修经理王XX,王XX要求等他到现场后再决定。
      10月31日0:00左右,王XX到现场,重新送电检查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现象仍然存在,同时1#选粉机变频器也跳停;王XX召集大家讨论后怀疑是1#开机影响2#选粉机变频器,存在电源及接地系统故障的可能,
------------------------------------------------------------------------------------------------------------
王XX挺厉害的。
最简单检查办法是将2#变频器对应的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脱开,观察故障是否重现。
------------------------------------------------------------------------------------------------------------
其实是丁XX厉害,只是职位低,不便不请求。丁XX是电气专家,王XX是机械专家。

加上联系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要第二天晚上才能赶到工厂,决定拆掉直流母排,以尽早判断出是电源侧故障还是逆变侧故障(如果测量结果显示为电源故障,则联系相关人员第二天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隐患;如果是逆变故障等待厂家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10月31日1:20左右断开直流母排与逆变单元的连接后,丁XX和唐XX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1173V,电压进线相间电压为710V。
----------------------------------------------------------------------------------------------------------------------------------
估计此时还是没有全部测相间电压。
-------------------------------------------------------------------------------------------------
三相是肯定测了的。

王XX建议再测量一次,电工左XX先测量直流母排电压,显示为1170V,接着测量进线相间电压(693~698V),然后测量对地电压,
-------------------------------------------------------------------------------------------------
早就可以测了。
------------------------------------------------------------------------------------------------
其实不能测对地电压,因为是浮地,根本不敢估计相地电压是多少,可能远大于1000V。

测量时听到“嘣”的一声,线路开始拉弧,电气室一阵浓烟,接着发现左XX脸部和双手背面被电弧烧伤。
-----------------------------------------------
估计不单单是表差的缘故,也许表内有压敏,反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因为原先的1173V能够测量,再高一点的电压导致了事故就说明是仪表本身设计不适合在高压下工作。
-----------------------------------------------
选粉机是把下面的空气中的粉尘通过叶片角度,转速等控制,选出要的细粉抽走给收尘器,收尘器收到后把细粉收集使用。

那所谓 的逆变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事故报告有提到,如果是我人调查的事故我肯定搞清楚。但我猜想应该是逆变成高压给变频器用的?或者说是变频器的前端。或者干脆只是个整流桥,因中整流后电压后升高,于是顺路起名叫逆变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周兄,我上班测试1000V以下设备,大概干了5年才看到fluke宣传片上测试人员带着的面具。以前我们一直裸奔 ...

我们钢厂,啥都没有,照样活到今天,不过我辞职了,在办辞职手续了。不能为了钱把自己的命搭上是不是?话说我还是该集团公司的电气主管,我都觉得对不起下面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知道原因的事后分析,看看笑笑就行。

前几天忙,还有手艺不精,没有及时回复,下面壮胆说几句,打脸可以,但别下手太狠了。
故障原因基本上可以认为进线缺相造成的,而且下面的说明是从进线缺相这个故障来说明的,否则当我下面没说。

10月30日21:40左右丁XX赶到现场,检查后给变频器送电,发现“电压反馈丢失”报警可以复位,直流母线电压显示1050V。
----------------------------------------------------------------------------
额定电压600V,正常直流母线电压:600×1.414=840V,特殊情况偏大20%即840×120%=1008V;基本分析已经发生故障。
---------------------------------------------------------------------------
进口大功率变频器,常年空调伺候,保护功能是完善的。
=======================================
我说的故障并非变频器故障,而是变频器进线侧故障。应该断开变频器,检查进线。

尝试现场开选粉机两次都不成功并显示“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报警, 后经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测量值与显示值一致(1050V),接着测量电源进线相间电压在693V。
-----------------------------------------------------------------------------------------
理论上应该先测电压,如果电压过高是不应该开变频器的,但是一般的都是“管他娘”开了试试看。
这里有个问题,相电压测量仅仅测了2个没有脱开的2相,或者仅仅测了一相。没有三相都测,也没有测零地之间的电压。话说出现这样电压异常的情况一般去查一下进线(隔离开关)电压,排查相关故障。---------------------------------------------------------------------------
进口大功率变频器,常年空调伺候,保护功能是完善的。
三相是肯定测了的。
==================================================================
喝了几口酒乱画了一个看不清楚的图。注入2路的信号(有效值10V)

有负载
无负载(去掉了一个电阻)

三相电压肯定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画个图试试看。
而且直流电压竟然是恐怖的24V,如果按照比例你的线电压690V,直流母线应该是957V,接近于1050V.

丁XX判断此故障本厂电气人员暂无法解决,电话联系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第二天到工厂协助处理,同时电话请示维修经理王XX,王XX要求等他到现场后再决定。
      10月31日0:00左右,王XX到现场,重新送电检查2#选粉机变频器,故障现象仍然存在,同时1#选粉机变频器也跳停;王XX召集大家讨论后怀疑是1#开机影响2#选粉机变频器,存在电源及接地系统故障的可能,
------------------------------------------------------------------------------------------------------------
王XX挺厉害的。
最简单检查办法是将2#变频器对应的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脱开,观察故障是否重现。
------------------------------------------------------------------------------------------------------------
其实是丁XX厉害,只是职位低,不便不请求。丁XX是电气专家,王XX是机械专家。
==================================
如果我是丁,那么肯定是逐步排除故障。1)关闭1#变频器,观察2#变频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2)断开变频器,测量进线的各线电压是否一致及正常。3)合上变频器再次测量是否有异常变化。
王××作为机械工程师判断出存在:“存在电源及接地系统故障的可能”,个人觉得不容易啊。如果是电气工程师得出结论的话一般情况会根据这个再去验证一番故障,可事实上没有,印证是机械工程师得出的结论。

加上联系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要第二天晚上才能赶到工厂,决定拆掉直流母排,以尽早判断出是电源侧故障还是逆变侧故障(如果测量结果显示为电源故障,则联系相关人员第二天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隐患;如果是逆变故障等待厂家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10月31日1:20左右断开直流母排与逆变单元的连接后,丁XX和唐XX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为1173V,电压进线相间电压为710V。
----------------------------------------------------------------------------------------------------------------------------------
估计此时还是没有全部测相间电压。
-------------------------------------------------------------------------------------------------
三相是肯定测了的。
=======================================================
断开逆变连接后直流母线电压那么高足以说明是进线或者接地故障了。三相怎么可能全部测过呢!不相信就高个变压器弄个低压来试验看看。

王XX建议再测量一次,电工左XX先测量直流母排电压,显示为1170V,接着测量进线相间电压(693~698V),然后测量对地电压,
-------------------------------------------------------------------------------------------------
早就可以测了。
------------------------------------------------------------------------------------------------
其实不能测对地电压,因为是浮地,根本不敢估计相地电压是多少,可能远大于1000V。
======================================================
如果说按照有危险这个角度来看,你们这个表配备确实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先把线接好,然后上电看电压,这样估计会安全很多。

测量时听到“嘣”的一声,线路开始拉弧,电气室一阵浓烟,接着发现左XX脸部和双手背面被电弧烧伤。
-----------------------------------------------
估计不单单是表差的缘故,也许表内有压敏,反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因为原先的1173V能够测量,再高一点的电压导致了事故就说明是仪表本身设计不适合在高压下工作。
-----------------------------------------------
选粉机是把下面的空气中的粉尘通过叶片角度,转速等控制,选出要的细粉抽走给收尘器,收尘器收到后把细粉收集使用。
=================================================================
就是我所说的分级机,因为它是工作在差不多恒定转速的工作状态,只有关机的时候有能量需要逆变,所以安装逆变单元应该是浪费的。

那所谓 的逆变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事故报告有提到,如果是我人调查的事故我肯定搞清楚。但我猜想应该是逆变成高压给变频器用的?或者说是变频器的前端。或者干脆只是个整流桥,因中整流后电压后升高,于是顺路起名叫逆变器了。
==========================================
逆变高压干什么,不如直接送高压。整流桥一般不会去拆开,专门的逆变才拆开,而且整流桥跟逆变差别是80里地总有的。我看到有变频器是将逆变放在变频器进线前面,既整流又能逆变。

网友W:
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 万用表厂家都是测试过的,这一点仪表厂家要比其他电子产品有良心。
一般万用表 耐压直流1000V 交流750V 表面丝印通常会用 CATII 1000V 如果标出来的耐压 厂家都会测试
楼主应用的场境 明显超出规格
万用表内部用的PTC,串联防止大电流烧表,是热敏,不是楼主理解的压敏,高压不行了就拉弧
如果怀疑表质量有问题,可联系厂家测试 每家基本都有测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 万用表厂家都是测试过的,这一点仪表厂家要比其他电子产品有良心。
一般万用表 耐 ...

偶没有提到热敏压敏啊?你看错了!
CATII 没有1000V AC

网友(2015-10-17):
我只信赖福禄克  安捷伦  日置

网友:
安全第一,要做好安全措施,曾经被几kv的高压拉弧,幸好被保护开关保护了,想想就后怕!

网友:
挺可怕的

网友:
太可怕了呀

网友U:
刚才在38hot上看到了一个fluke287的拆机图,看到了有3个压敏。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156
另外还搜到了一个Fluke18B的原理图,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60&highlight=FLUKE%2B%D4%AD%C0%ED%CD%BC。里面也有压敏设计。
万用表最大设计输入AC630V

网友:
触目惊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刚才在38hot上看到了一个fluke287的拆机图,看到了有3个压敏。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 ...

那前面有保险啊,FLUKE的一个保险都顶一个国产表的价钱。

网友:
弱电电工,35元的优利德,用了几年,最高测量电压12V,看场合了

网友(2015-12-04):
转帖给从事强电的朋友。

网友(2016-01-14):
高压很危险,测量需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弧瞬间直接将金属气化,然后金属气化后沉淀在皮肤上了。

金属气化,说明这温度很高。

深沉一词不解,要说是否应该是凝华或者液化?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猫还在干强电么?

不干那个,给人家修个设备接触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期我再开课,如何不需要人看闸仍能安全工作。

1、闸上挂一个牌子“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2、工作点附近一经合闸就带电的部位挂短路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胡子手上有几个福禄克啊?都什么型号的?

只有一个15B,还有一个安捷伦的1233A

网友X:
上传一个文档,《危险的万用表》。
大多数人买万用表都忽略了表的CAT等级,这个对于人身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国产表的CAT等级大多数都虚标的,看看这个文档里面的国产万用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上传一个文档,《危险的万用表》。
大多数人买万用表都忽略了表的CAT等级,这个对于人身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

兄弟,美中不足,德语的,只能当连环画看。

网友:
在变电站里一般会有五防产品对各线路合分闸进行管理,当然最终分合闸还是人工操作,非正规行业不用五防逻辑控制的只能靠人看着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人看,几个人维修就几把锁把闸锁了,只有所有人都到了才能开,人看最不可靠的,挂牌上锁是OSHA的规范 ...

斯伦贝谢就是这样要求的!

网友:
弱电电工漂过,没有测量过超过380V以上的电压

网友:
搞弱电的还是远离这些高压吧,太恐怖了

网友:
一直是搞弱电的,只是偶尔测个市电,但万用表还是真不了解

网友:
电流档测500V等级直流电压 血的教训。。。。不知道那位同级的应届生现在是何情况?

网友:
好可怕,强电不敢碰了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安全第一,远离劣质仪表

网友:
太可怕了,就怕这种突发事件

网友:
对于事故,要只怕万一的小心谨慎~~新年了,祝大家平平安安

网友:
好帖留名,我就是弱电电工去测强电,只是不够一直怕怕的

网友:
知识不够一直怕怕的

网友:
烧过几次表,都不是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全套防弧服,全面具,但那玩意又重又热。
我现在的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喜欢这个:能否补充完整,多谢。
学校教的不是知识,是洗脑,老师教的不是常识,是功利,
历史教的不是真相,是欺骗,新闻教的不是诚信,是说谎,
抗战片教的不是反思,是仇恨,环境教的不是博爱,是冷漠,
和谐教的不是美好,是封杀,岁月教的不是。。。。?

网友(2016-06-23):
安全性,受教育了。

网友(2016-07-30):
,最近也在搞高压,,受教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超量程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防尘性,以及耐候性。还有容错性。
750V那是量程,而表的耐压是另外一回事。 ...

咨询一下:市电220V,经过超声波电路放大后,驱动振子,用万用表测量是1000V,交流档测试的,不知道电流有多大。这样是不是也是有危险,测试这个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那?
超声波电路是别人的板子,不了解其中原理,只是有变压器和驱动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Y:
咨询一下:市电220V,经过超声波电路放大后,驱动振子,用万用表测量是1000V,交流档测试的,不知道电流 ...

你手里有板子都搞不清楚,更别说别人手里没板子了。有变压器隔离问题不大,但也不能两条线同时摸到。

网友Z:
引用 楼主:
那前面有保险啊,FLUKE的一个保险都顶一个国产表的价钱。

保险丝是响应电流的,跟电压关系不大,而且响应速度也不快的。
至于楼主位分析的说是万用表内部击穿造成的这起事故,我觉得不太可能。电源的功率这么大,如果先是万用表内部击穿造成短路的话,电源的能量早就瞬间把万用表先化了而不用等到配电柜中去爆。
至于为啥配电柜爆了,很可能是由于配电柜中母排没有护套而距离又很近,用万用表测量时表笔裸露部分缩短了母排间距造成拉弧或短路,然后产生的高压顺便把万用表也击穿了。

所以我认为万用表是背了黑锅了,主要原因是操作问题,还有配电柜不规范(起码可以看到母排无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象不出来,电压具体是怎么变高的
不过这事给了一个教训,热像仪在电气设备运行检修中可以起到非常大的 ...

连接手机的2K以内,带显示屏的也是4K就有了。淘宝搜索 Flir
分辨率差点,但有总比没有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
也而能是工作人员手拿着表针不小心晃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吧,我现在的公司要求,简单来说:
1,严禁带电作业
2,测量等必须带电操作的必须单独批准,则根据 ...

决不允许空手用万用表测插座里的220v。。

---
家里好像经常这么干,测电压偏差,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保险丝是响应电流的,跟电压关系不大,而且响应速度也不快的。
至于楼主位分析的说是万用表内部击穿造成 ...

国标里可没有要求低压柜母排要绝缘护套的,只要求最小距离大于14mm.

网友Z:
引用 楼主:
国标里可没有要求低压柜母排要绝缘护套的,只要求最小距离大于14mm.

对污染或粉尘等级不同的环境是有不同绝缘要求的,你不是说现场粉尘污染较大么? 一般母线裸露部分要刷漆或护套,并用颜色标识,多数直接用三色热缩管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Z:
对污染或粉尘等级不同的环境是有不同绝缘要求的,你不是说现场粉尘污染较大么? 一般母线裸露部分要刷漆 ...

兄弟,我现在就在低压配电柜工厂工作呢。
热缩不能作绝缘,只能作标示。
至于防护等级各有各的要求,但都是要门框等处想办法,而不是在里面。至于母排喷漆,目前只有哈萨克斯坦有个客户有这要求,还不是他们的国标,只是客户单独要求?

网友Z:
引用 楼主:
兄弟,我现在就在低压配电柜工厂工作呢。
热缩不能作绝缘,只能作标示。
至于防护等级各有各的要求,但都 ...

我知道你是施家的

我不做配电这块,不清楚具体的国标要求,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个让人感觉乱七八糟的柜子是施家的。 也许许多人觉得热缩管对绝缘没乱用,但我认为实际应用中热缩管不仅仅是作为标识用,实际上其对隔离污染是有帮助的,也不能小看这么薄薄的一层。十几年前我因为谨慎戴了洗碗用的橡胶手套才去操作配电柜而救了自己一命的,橡胶手套薄薄的一层就竟然能隔离380V的交流电让我免受电击。

至于你们这起事故的原因,我分析还有可能是表笔测量碰及母排时拉弧引起的。万用表电压档虽然是高阻态,但对以1KV的电压来说始终还是一个放电通路,表笔触及母排时有火花产生是难免的,如果这个火花被拉弧,电弧电离空气从而缩短了裸露的母排之间的放电距离并引弧,连锁反应造成多相间电弧放电短路而烧坏。万用表也受连累被电弧的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知道你是施家的

我不做配电这块,不清楚具体的国标要求,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个让人感觉乱七 ...

套了之后的副作用是散热不好,影响载流量。

网友:
       无论做什么,安全第一

网友:
老式的500万用表和47型万用表电压档最高多少?比普通的数字表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