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切割PCB是以边框线的内侧 还是外侧为准?

楼主(2015-09-11):
JLC切割PCB是以边框线的内侧 还是外侧为准?
边界线很细就没有关系,但是用10mm的线做边框线,内侧与外侧就很关键了。

网友:
应该是以中心为准吧

网友:
我还是建议线有多宽就切多宽才好。
这样就不用计算了,直接画对应宽度的线就好了。

网友:
反正差挺多的,我画的板宽是14mm,KEEPOUT层线是0.15mm,结果电路板回来量从14.2-14.5mm都有,反正自己要留余量

网友:
无论是PCB源文件格式还是gerber多是矢量坐标,都是中线算

网友:
以中心为准,外形切割有误差。

网友:
以中线为坐标来切,但是工程会根据钻头的直径进行补偿。

网友:
肯定是以中线为准,如果以线大小来整的话,我一般边框0.2mm 咋整?

网友:
板框我都是画0宽度的,出geber时自动替换成0.01mil的

网友:
以中线为准,跟线的宽度没关系

网友:
设计文件中边框线的中心线即为PCB实物的边沿,误差±0.2mm

网友:
CAM350里面处理Geber都是以线的中心点为准,其实Layout软件中板框也是以线段的中心点为坐标参数的。

网友:
这种是按矢量坐标的。

网友:
直线差补

网友:
那我如果边框用1cm粗的线来画,如何切割?

楼主:
从理论上应该是中心线。

网友:
我感觉我做的都是以keepout线的外侧为边界的

网友:
理论上做刀路的是按照中心线做, 但实际上由于对刀误差、板材变形、CNC误差,铣刀直径误差,累积下来, 总归后有那么一点点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