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加工板子,飞针测试有必要全测吗?

楼主(2015-09-11):
嘉立创下订单是,会提示抽测还是全测,上边写着: 抽测:成品直通率95~100%测试:全部光学AOI测试 + 飞针测试进行抽测,不收费
(如果在抽测过程中发现直通率低于95%,将此批电路板全部免费飞针测试 );全测的话收费 189.9 元,不知道选择抽测会不会有坏板子出现?有没有过来人或明白人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看你板子返修的价值,抽测是有机率出现不良品的,例如走线间短路。如果板子返修或报废成本低,就没有必要全测了,毕竟出现不良的机率是很低的。

网友A:
这个要靠运气。
运气好的话板子都是好的,运气不好的话坏板就要多一些。

网友:
看板子的线宽和线距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靠运气。
运气好的话板子都是好的,运气不好的话坏板就要多一些。 ...

我的建议如果你的板子不是过于复杂,建议不用测

现在保证的不是95% 而是98%以上 如果超出比率则是坏一赔十,98%以上都不是全测的!

不是碰运气,是层层把关有保证的

第一关:嘉立创旗下的几个工厂,都是自动线,特别是大亚湾工厂自动化程度达到行业最高标准

第二关:线路采用了在线AOI光学检测仪,所有的板都进行了光学测试,线路这块没有必要

第三关:对于电镀各种药水,实行时时检测的方案,保证了几呼没有铜无铜情况的发生,

第四关:所有的板,进行批量性抽测,卡往了孔无铜

嘉立创保证98%以上,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数据,大部分是都是达到了99%以上,或是100%直通率!

网友:
看来大家在嘉立创做的小批量板子都不需要全测了

网友:
觉得没什么必要测,做了那么多,一片坏的都没有

网友B:
就算选全测。  上次 论坛里的兄弟 不也是  收到坏的板子,上来投诉了吗?

一般样板  10片就不要全测+钱了。  。。

如果你的板子比较贵。ic 比较贵。 那就选一下吧。

好久没在jlc 做了。   最近看了  jlc 说字符 打印了。 想回头试试,  不知道 袁老板  批量  1k pcs 的订单 是否也是 打印的。之前  人工印刷 质量 太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选全测。  上次 论坛里的兄弟 不也是  收到坏的板子,上来投诉了吗?

一般样板  10片就不要全测+钱了 ...

人工印刷的不行,太不稳定,现在小批量全是机印了,手印的全部淘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