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护飞控上的GPS被干扰???

楼主(2015-09-11):
  目前飞控上的GPS模块都是GPS+COMPASS组合的,电子罗盘COMPASS很容易被干扰,从而导致炸鸡,请问大家有没有做什么防护错误防止磁罗盘被干扰啊?

网友A:
GPS航向与COMPASS数据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航向与COMPASS数据融合~~

是的,但是如何compass一被干扰,数据就是错误的,计算的结果等全都乱了

网友:
不会那么夸张吧,我记得电子罗盘和gps模块一起支起来效果要比把电子罗盘放在板子上效果好,离电机也远,没出现过突然的错误数据啊?你的干扰源是什么?现象是什么?

网友:
我有高可靠模块,如果你做大机器可以考虑下,重量比较大

网友B:
用算法实时监控罗盘数据 如果罗盘数据出现问题,则停止使用罗盘数据拟合,改用6轴融合,等罗盘数据恢复了再进行9轴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算法实时监控罗盘数据 如果罗盘数据出现问题,则停止使用罗盘数据拟合,改用6轴融合,等罗盘数据恢复了再 ...

谢谢,好的,我研究一下

网友(2016-01-22):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