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tan 6一个10m的输入时钟 如何产生 100m和 25m的时钟?

楼主(2015-09-11):
折腾好几天了,只用 dcm只能产生100m和 50m, 好像只能是 输入时钟的 10倍的时钟;用 dcm +pll只能产生 一个 25m的时钟 ,其他输出都是灰色显示?
有办法吗?

网友:
100M进行4分频就是25M呀

楼主:
你好,你不明白,
xilinx的时钟很特别,分两种dcm和pll,如果 只选DCM 的话,输入是10mhz,输出只能是10mhz的整数倍的频率,比如20 , 50 , 100,此时可以有多个输出;
如果 选DCM+PLL的组合,输出 只有一个 ,可以输出5,25 ,50,总之可以选择的输出变比更多了,但只能有一个输出,其他的输出都是 不可以用的(灰色显示);和 altera的 pll使用方法 完全不同啊 ,
按道理可以输出的,它偏输出不了,你看我原文,

网友A:
楼主啊,10mHz 和 10MHz 完全不是一码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不明白,
xilinx的时钟很特别,分两种dcm和pll,如果 只选DCM 的话,输入是10mhz,输出只能是10mhz ...

你用哪种xilinx?里面不会有一个DCM,你可以用两个DCM,另外S6还可以用时钟向导用一个DCM输出好几路倍频的,我用20MHz时钟,产生90MHz 40MHz

网友B:
看UG382并且完整理解了么。。。

你的需求需要用PLL_Base,但是不要用DCM。PLL把10M倍到100M,然后用Output的分频器分到100M和25M即可。
如果开了DCM的话,是PLL的输出去DCM,这时候要两个DCM才够用;如果没有移相的要求,用DCM并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好处。

DCM只有一个频率综合器,这个频率综合器没有多输出端口,所以,DCM在这里没啥用;PLL更合适。

网友:
用它的pll i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10mHz 和 10MHz 完全不是一码事的!

请教 ,有啥区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UG382并且完整理解了么。。。

你的需求需要用PLL_Base,但是不要用DCM。PLL把10M倍到100M,然后用Output ...

我正研究ug382,以前用altera,刚用xilinx,很多不熟悉;
我也选择了pll_base的,但是提示 说10MHz的 输入频率太低了 ? 我再看下

网友:
你dcm1 *10,dcm2 /4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研究ug382,以前用altera,刚用xilinx,很多不熟悉;
我也选择了pll_base的,但是提示 说10MHz的 输 ...

看DS162的DCM和PLL参数章节。

DS162指出,PLL要求最少19M的输入。。。
所以,只能用DCM先把频率用CLKFX倍频到100MHz,然后用PLL或者另外一个DCM把频率下到25M。PLL会过VCO,DCM只是分频。

之前我没看DS162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有啥区别 ?

难道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看不出来?

mHz也没有 被指定  特别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S162的DCM和PLL参数章节。

DS162指出,PLL要求最少19M的输入。。。

thank,我刚用xilinx ,没头绪,
DCM级联 DCM+PLL有问题,我在生成DCM的时候选择了输出加一个BUFG,后面DCM+PLL也加了BUFG,
ise 告诉我 全局时钟资源 不够用,是不是 要用 第二全局时钟资源
//=============================================================
请教:
DCM_SP
Settings
里这几项干嘛用的 ?
Allow override mode(manual edits to the DCM_SP attributes)

CLKDV_DIVIDE
CLKFX_DIVIDE
CLKFX_MULTIPLY
CLKIN_DIVIDE_BY_2
CLKIN_PERIOD 尤其这个 不知道啥用?输入时钟的周期,还是输入时钟的倍数 ?

Output Clock Mapping
CLK_OUT1    CLK_DV 具体含义没找到 ?
                   CLK2X   输出增大2倍吗 ?

我在xilinx的网站上找到了个资料,clocking wizard,问题这个说明上也没说 这几项 具体怎么用?
xilinx  难道让我们自己去猜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看不出来?

按照楼主的标题我完全可以这样回答:因为10mHz频率太小了不满足PLL的最低输入频率要求所以产生不了100mHz和25mHz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