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能用作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15-09-11):
共模电感就是这个东西,JLC有大量标准品在卖,原理上讲可以用作1:1的高频变压器,就是不知实际使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为什么考虑这个,是因为板子上的串口通信之类需要隔离电源,现在买的是B1212,没有稳压而且非常容易损坏,而且是杂牌的,算下来真不如自己做,自己做的麻烦点就在于这个变压器,现在突发奇想想用共模线圈做,驱动部分直接从LM2596的输出引出PWM信号就OK,隔离电源用78L05稳压

网友A:
这种只能做正激,而且功率很小。
自己做还是用磁环吧,T44或者T50蓝绿环,0.5mm 3层绝缘线双线并绕均匀绕满,用30V左右的boost芯片来做,可以用白菜34063,原边反馈或者光耦反馈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做正激,而且功率很小。
自己做还是用磁环吧,T44或者T50蓝绿环,0.5mm 3层绝缘线双线并绕均匀绕满 ...

大湿英明神武。

网友:
这个材质是铁氧体,但是没有开气隙。开关电源是设计,计算出来的。。。。

网友:
共模电感的电感量都是mH级别的吧,这种应该只能做低频使用,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都是几十KHZ,使用的电感应该是uH级别的。

楼主:
找了一个MW电源里面的共模线圈,试验了一下,直接引出XL1549的150kHz@24V输出,反激模式勉强提供5V20mA

网友:
不在乎效率体积是可以得。

网友:
共模电感做隔离电源效果不太好,其实手缠变压器也没那么痛苦

网友:
完全可以。要注意共模电感绕组是分开绕的,漏感比较大,不适合电流大的场合。

网友:
以太网变压器做。体积小,电流小的情况下也可以吧

网友:
没气隙,电感量相对太大,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