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能不能增加客户修改订单的功能?

楼主(2015-09-12):
嘉立创PCB能不能增加客户修改订单的功能?

已经审核的,但是还没付款,有时改改数量或者其它要求,修改后重新审核就好,那就不用重新下单或者联系修改,这样方便些

网友A:
下单之前已经让你选好各种要求,可以看到价格了,我认为已经很人性化了,
对下单我只希望各种要求能在同一个页面,同时解决一下chrome下单时候点后面的选项总是滚动到最前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还有一个,返单时,如果之前选的有铅,后面返单时不能选择成无铅,希望能改成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单之前已经让你选好各种要求,可以看到价格了,我认为已经很人性化了,
对下单我只希望各种要求能在同一 ...

有时下完单,然后突然要改改数量或颜色什么的,目前要么联系人工修改,要么重新下单,文件名要重改要么删除原来文件

楼主:
其实就是清除审核的结果,然后回到下订单的页面就可以了

网友B:
会上的,这个以提交到IT部,只是还没有轮到改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上的,这个以提交到IT部,只是还没有轮到改这块!

好的,那样就方便多了,另外直插金属膜电阻还要多久才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样就方便多了,另外直插金属膜电阻还要多久才有呢?

这个请直接咨询商城在线客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