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窗帘控制器

楼主(2015-09-12):
窗帘控制有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之分,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交流电机就是电机工作电压是交流电压,直流电机就是电机工作在直流电压,不知我说得对不对,交流电机应该可以直接接市电,直流电机就要转成直流吧

网友:
一般交流电机吧,不用降压,直接驱动,直流电机一般用的低压,还需要另外配电源,

楼主:
按道理说交流可以直接市电控制,为什么还会有直流市场呢?

楼主:
直流电机:控制更精确,调速范围大,能接受较大负载冲击。

楼主:
交流电机:功率大,噪音大

网友:
不是很懂,围观,

网友:
标题党,被骗进来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自动关窗器更有意义。

网友:
电机都是直流电机,只是供电方式不同,交流的可以用市电,直流可以用电池。
因为窗帘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动的,设计成低功耗的,可以用几年,当然要用好几节1号电池供电。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
看了标题进来,没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