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大于20MB,嘉立创系统不接受,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2):
我用AD6画了一块PCB,10CM*10CM以内的,双层板,AD6默认保存为*.PcbDoc,大小有27MB,压缩为*.RAR文件后(已经是最大压缩率了),大于为26MB,上传到嘉立创下单系统不接受,说文件大小超过20MB不接受。

请问一下AD6有什么办法转为小体积的PCB文件?

我试过转为以前的旧版本PCB文件,板上的汉字会乱码丢失,敷铜也会消失不见。

网友A:
覆铜的问题

这么小的板子,容量这么大,肯定是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的问题

这么小的板子,容量这么大,肯定是线太细了

线条全部都在0.3mm以上啊,没有再小的了。

该怎么转化为小体积的PCB文件?

楼主:
覆铜是全部填充的,不是网格形状,正反面都覆铜。

网友:
不要勾上嵌入字体

楼主:
我把所有覆铜全部删除,文件大小仅为26.7MB,仅仅少了0.3MB而已

网友:
内嵌了字体? 你可以导出成 Gerber 文件.

网友:
导出geber,或者参见该帖的4楼http://www.amobbs.com/thread-5247467-1-1.html

网友:
你的字库文件太大了

网友:
楼上正解,因为字库文件太大,尽量不要放多种字体的中文字,或者就不放中文字,文件会立刻减小很多的。

网友:
怎么会这么大。。。画的六层板超过10cm*10cm,也铺铜了,才6M

网友:
有汉字的问题。转成gerber发

网友:
在”pcb editor“---”true type fonts“ 前面的勾去掉就行

楼主:
解决了,果真如上面几位大侠所说的,是字库问题造成的。
点击菜单栏的“工具(T)”--“优先选项(P)”--“PCB Editor”--“True Type Fonts”--去掉勾选“嵌入TrueType字体到PCB文档”--点击确定即可。
文件大小从27MB缩减到540KB,无语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面板需要汉字作为按钮的说明,是给用户看的,所以必须要用汉字。字体有宋体、黑体、Arial、微软雅黑共四种,不知道嘉立创的系统能不能识别,不会给我加工一堆乱码吧?

网友:
转成geber文件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面板需要汉字作为按钮的说明,是给用户看的,所以必须要用汉字。字体有宋体、黑体、Arial、微 ...

有个老的方法: 99se时有个工具将汉字,特殊字符转成线,层可以自己选。 lz可以先用工具转换后导出,copy过去。

网友:
直接给Gerber文件
或者尝试统一汉字字体,看会不会小一点

网友:
还是直接出gerber文件最简单,最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面板需要汉字作为按钮的说明,是给用户看的,所以必须要用汉字。字体有宋体、黑体、Arial、微 ...

如果做出来字体不对或消失,到时就扯不清楚了。

网友:
出gerber吧。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特别大原因分析之一【20120425嘉立创黄工回复,整理得来】

当板子不大,文件却很大,此方法有效,基本上一试一个准。
截图整体图片,这已是最大的了,实在看不清的话,请加Q:800056530冯工,问我要PDF文件吧

好的,应23楼坛友的要求,PDF文件以附件的形式上传进来了
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特别大原因分析之一.jpg

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特别大原因分析之一!.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特别大原因分析之一【20120425嘉立创黄工回复,整理得来】

当板子不大,文件 ...

上传到论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文件特别大原因分析之一【20120425嘉立创黄工回复,整理得来】

当板子不大,文件 ...

谢谢热心回复,本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画板不多,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一直在想,为啥都懒得出gerber?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

网友:
谢谢! 避免以后的麻烦了。

网友:
去掉字库。

网友:
27M只压到26M不用想都知道是压缩出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PCB面板需要汉字作为按钮的说明,是给用户看的,所以必须要用汉字。字体有宋体、黑体、Arial、微 ...

不会的,而且你用的都是常用字体,JLC电脑上都有,能正确显示。

如果没有,也仅仅是字体不正确而已。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

网友:
尽量使用同种字体 默认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