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stm32+SI7021+ESP8266+乐为物联,实时数据上传及反向控制

楼主(2015-09-12):
平台资源:
主控:stm32f103rbt6  温湿度:DS18B20+SI7021  WIFI:ESP8266
实现功能:温湿度、电池电压实时上传,乐为物联网或微信控制一路继电器(免费的只支持两条自定义命令)
https://www.lewei50.com/u/g/11470

源码来了,

目前正在测试稳定性,没问题就定版加外壳,用在自已的大棚里

欢迎交流!!

网友:
不错!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是IOS的app?

楼主:
是用微信控制的,也可以用网页

网友A:
WiFi用的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用的串口模块?

是的,现在很火的WIFI模块ESP8266

网友B:
这款esp8266是不是可以不用外接天线的?信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esp8266是不是可以不用外接天线的?信号怎么样?

我是用在大棚里,路由在家里,所以用了外接天线,增加距离,现在测试是80米内通讯正常

网友C:
老兄!掉线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掉线情况如何?

目前程序是13s左右更新一次数据,乐为服务器要求40s内有一次数据,不然会掉线要重新登陆,我现在一次只要发送170字节数据,数据量不大,频率也不高,还没有出现WIFI模块掉线的情况,程序也做了相应掉线重连处理

网友:
赞,想用来控制远程开电脑

网友:
    感觉用庆科的模块是不是开发起来更加容易

网友D:
ESP8266好便宜啊,才卖6块钱,就能实现WIFI转串口。
不知道实测串口的速度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好便宜啊,才卖6块钱,就能实现WIFI转串口。
不知道实测串口的速度最高能到多少? ...

能到最高多少没有测试,目前用的是115200

网友:
现在用wifi模块的真多:)

网友:
微信的野心,张小龙的情怀!

网友:
农业物联网?

网友E:
没仔细看程序,问一下lz模块是如何与路由器连上的,比如说密码是如何传递和识别的.

网友F:
ESP8266哪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仔细看程序,问一下lz模块是如何与路由器连上的,比如说密码是如何传递和识别的. ...

目前是定义在WIFI.H文件内,最终目标是手机蓝牙设置运行参数,目前正在调试,硬件上已经加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8266哪买的呀?

淘宝一大堆,15元

网友(2016-01-16):
引用 网友D:
ESP8266好便宜啊,才卖6块钱,就能实现WIFI转串口。
不知道实测串口的速度最高能到多少? ...

6块?的是哪的,有链接么,,,AI安信可的ESP8266 大多是12。5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定义在WIFI.H文件内,最终目标是手机蓝牙设置运行参数,目前正在调试,硬件上已经加上了的

不错的  这块配置要是能推荐 手机端软件 就更加完美了  现在微信上面做开发控制的 越来越多了   确实是一个趋势

网友:
不错,这个需要学习下,很可能会用上

另外楼主说的80米距离是什么场合下,周围环境如何。 另外 有没有测试功耗,尤其是8266的功耗如何

网友:
学以致用,感觉调调的。

网友:
界面和功能做得不错,顶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分享,楼主赞一个

网友(2016-03-03):
很不错的分享,自己也想做一个

网友(2016-04-06):
很好的应用啊

网友(2016-12-08):
楼主的设备到现在还在正常工作,看样子不错哦,参考学习一下,顶!

网友:
在家里的话,可以不用乐为物联网吗? 直接局域网控制,不过手机可能需要自己写APP了。

网友:
接入路由器参数应该可以通过自身模块开热点,通过手机来选择接入的路由器和密码吧

网友(2017-03-11):
引用 楼主:
是用微信控制的,也可以用网页

请问,楼主微信怎么控制,能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乐为物联网-mark

网友(2017-04-17):
mark mark~8266用的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微信控制的,也可以用网页

微信小程序?

网友:
收藏了,只是不知道微信怎么控制呢?

网友(2017-05-29):
这个很实用,

网友(2017-11-21):
未来物联大有可为!!!

网友:
没看到微信连接的应用,如果有文档介绍原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