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PS2024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12):
今天手欠的把示波器恢复到出厂设置,再也调不回去了,求高人告诉我怎么设置示波器。
问老师的话,会被劈死的。
或者那个大神用同样的示波器,能不能把设置界面发过来我看看。

网友:
四通道全部隔离的啊!!你想怎么设置

网友A:
问问老师也没什么啊, 又不是弄坏了,只是设置复位了而已。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原来的设置是什么啊。

或者自己下载个说明书学学吧,知道如何设置示波器是必要的基本功啊。不然就别搞电子了。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谁让你自己不存一个参数的,

网友:
不难吧,基本功

网友:
你要测啥波?不就是调调幅度、时基、触发吗?

网友:
这种定制化的设置,根据被测信号来的。楼主还是问问师兄吧

网友B:
对于连续波形按AUTOSET不就行了嘛。反正东西又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连续波形按AUTOSET不就行了嘛。反正东西又没有坏。

不好使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C:
把探头放在自身方波端子上再点击AUTO,你老师看到你测试探头就不会说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探头放在自身方波端子上再点击AUTO,你老师看到你测试探头就不会说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老师也没什么啊, 又不是弄坏了,只是设置复位了而已。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原来的设置是什么啊。

,真心搞不明白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