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06同时只能设定2组32位可接受的扩展ID吗?

楼主(2015-09-13):
求助:KE06同时只能设定2组32位可接受的扩展ID吗?一般都用几位就可以?

网友A:
卤煮,你应该说明是那个模块~M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煮,你应该说明是那个模块~MSCAN?

呵呵  忘记说明了 是MSCAN:)

网友:
因为只有两组32位的接收BUF,所以同时只能接收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