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ython的TCPUDP调试工具,可运行于服务器、手机、树莓派

楼主(2015-09-13):
基本的收发功能已经实现,不过肯定还有不少bug,算是提供一个Python实现此类功能的思路吧

程序在电脑浏览器中运行的情况:

程序在手机QPython中运行:

当然,既然这是一个基于Python的Web应用,它肯定也可以放到服务器上去执行,比如放到GAE或SAE上去执行;也可以放到树莓派、Wrtnode这样的运行Linux的板子上去运行,这样就可以从浏览器登录对板子进监控了,是不很强大,一个程序可以在这么多地方运行!!!

程序源码:

说明:程序运行除了标准Python外,还需要安装三个包:bottle、CherryPy和websocket_server,这三个Package都是纯Python代码的,在有标准Python的地方都可以用pip命令直接安装,如电脑上、Android手机上(QPython)、树莓派板上。

注意:手机上的QPython还有不少问题,如安装完CherryPy和websocket_server包后在中断里面能import找到,但在main.py中执行import时找不到这两个包,所以我硬编码添加了这两个package的路径,如下:
sys.path.append('/data/data/com.hipipal.qpyplus/files/lib/python2.7/site-packages/websocket_server-0.4-py2.7.egg')
sys.path.append('/data/data/com.hipipal.qpyplus/files/lib/python2.7/site-packages/CherryPy-3.8.0-py2.7.egg')
不过你安装的这两个Package的版本可能和我的不一样,这样路径也就不完全一样,,所以如果程序执行报错说找不到那两个包,你要自己测试下包的路径是否正确,然后去main.py里面去修正一下,查看的方法是去QPython的终端里面执行import sys和sys.path,就能看到这两个包的位置了

网友:
py确实方便。就是体积太大。。

网友:
需要运行环境吗?还是直接在web服务器就可以运行?

楼主:
楼主位没法改了,补充在这里吧:最后那个“注意”,即sys.path.append添加正确的package路径不需要了,只需要在脚本最前面添加一句“import site”即可
即把:

改成:

修改好的程序:

网友:
正是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先下载下来,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真是个非常有用的东东,Python语言方便灵活,收藏先,回头仔细再学习

网友A:
楼主,请教这个三个文件:bottle、CherryPy和websocket_server从哪里下载好?
百度一圈,没有找到,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这个三个文件:bottle、CherryPy和websocket_server从哪里下载好?
百度一圈,没有找到,汗! ...

简单的方法:用pip,安装上Python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安装pip,网上有安装pip的教程

如果确实想下载下来再安装,可以去PyPI(the Python Package Index)网站,这是Python包的仓库,在这里肯定能搜到,因为pip也是自动联网从这个网站下载然后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方法:用pip,安装上Python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安装pip,网上有安装pip的教程

感谢,非常实用!
已安装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非常实用!
已安装好了。

pip 真乃神器

但是在windows 上稍微难用一些
mac 和 linux上 简直无敌了

网友A:
Warning (from warnings module):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bottle.py", line 2777
    from cherrypy import wsgiserver
ImportWarning: Not importing directory 'C:\Python27\cherrypy': missing __init__.py

楼主,shell中出现上述警告是什么情况呢?

做服务器时,在shell可以显示接受字符,而在网页中无法显示接受字符。
另外IE内核浏览器不可以用,要用谷歌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p 真乃神器

但是在windows 上稍微难用一些

感觉windows也很方便啊
初学感觉很爽:
CMD下 pip install bott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from warnings module):
  File "C:\Python27\lib\site-packages\bottle.py", line 2777
    from ...

你是用pip安装的cherrypy吗??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自己安装的package都应该去site-packages目录下面去找啊,你的报错信息怎么去 'C:\Python27\cherrypy'目录去找呢??我没见过这种错误

给你一个暂时的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用cherrypy,用bottle自带的简易webserver,缺点就是速度慢,很慢,不方便调试,,可是比较不容易出问题,方法是:
把main.py最后一行的:run(server='cherrypy', host='localhost', port='8080', debug=True)
改成:run(host='localhost', port='8080', debug=True)

然后双击main.py运行,打开浏览器“http://localhost:8080/”回车即可在浏览器中看到界面

修改好的压缩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pip安装的cherrypy吗??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自己安装的package都应该去site-package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用pip安装的cherrypy吗??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自己安装的package都应该去site-packages ...

我将C:\Python27\下的cherrypy改名了,就没有这个警告了。
但是浏览器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C:\Python27\下的cherrypy改名了,就没有这个警告了。
但是浏览器还是没有输出。 ...

双击main.py后有下面的界面吗??

如果有的话,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localhost:8080/”回车,等一会儿(bottle自带的webserver比较慢,要多等一会儿)前面那个界面会变成下面这样子:

这时候浏览器就应该有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击main.py后有下面的界面吗??

楼主大爱,非常热情!
虽然没有出现第二个图片,但是浏览器可以输出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爱,非常热情!
虽然没有出现第二个图片,但是浏览器可以输出了。
谢谢。

好像不能输出汉字

网友(2017-01-13):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调试python程序的?

网友(2017-04-10):
mark,做个记号!谢谢分享!

网友(2018-03-14):
大侠,请教2个问题:
1,怎么可以让web收到的数据换行呢?
2,怎么断开连接(关闭服务)。 目前的状态是打开监听后,多半退不出去。只有关闭 服务程序才行。

我想放在远程服务器上。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在学习python,谢谢!!!

网友(2018-04-30):
正在学习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