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小鸭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5-09-13):
家里的小鸭用了5年了,波轮打滑修不好,这个也太小了些所以淘汰了。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波轮是做什么用的,不要笑我,没拆过洗衣机,求科普

网友:
波轮就是桶里最底那个,搅动水和衣服的,洗衣服就靠它。

网友:
对我来说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小鸭好象是倒闭了吧!

楼主:
当年淘宝700左右买的。里面的做工还是中规中矩的,特别是按键用的不错,没有用锅盖片的那种普通按键。

网友:
小鸭小鸭顶呱呱!

网友A:
5年电器部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吗?我买的荣事达4年的时候换过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电器部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吗?我买的荣事达4年的时候换过一个启动电容。 ...

电器部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明天去测试下启动电容的参数。这个启动电容是36uh电感串8uf电容的形式。用环氧树脂灌封的。

网友:
3.5kg的岂不是那种迷你型的,是个单身的人士使用吧!

楼主:
不是,就是一次性洗的衣服太少了。现在买了个lg的,个人觉得lg的滚筒洗衣机性价比还可以,就看耐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