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 latch有用吗 ?

楼主(2015-09-13):
FPGA里,锁存器 latch有用吗 ?

看到好多资料 都写 避免产生锁存器,是不是 有的时候 反而需要锁存器呢 ?

网友A:
请列出“好多资料 ”的具体条目

网友:
你做异步时序就有用的

网友:
是的这个要是情况而论呢,一般是要消除锁存器,但有时候必须要用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列出“好多资料 ”的具体条目

就是看到 case  , if else 枚举各种情况 不完整的时候,就会 产生 不需要的锁存器

楼主:
没有 控制端的锁存器 有用吗? 没有控制端的锁存器 就相当于一个 缓冲器吧 ?

网友:
建议楼主研究下Latch和DFF的差别。
另外,你说的避免产生锁存器,应该是指Latch up。

网友:
一般在对外接口用到LATCH,内部自己设计的话 不样用LATCH。
有时候破解ASIC 芯片 用FPGA 综合 内部会有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