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滤除重力加速度,计算位移方向的方法

楼主(2015-09-13):
传感器有加速度传、角速度、磁力计。

想利用加速度计算出位移方向,现在思路是独处加速度-》滤除重力加速度,获得线性加速度-》加速度积分得出速度-》再次积分得出位移值
其位移值应该就是位移方向。

先阶段缓慢移动时,加速度大致可得出位移方向;
再旋转板子时,方向不准确且误差较大,无法得出正确的方向信息。

望前辈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方向可以,位移此方案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可以,位移此方案不可行

现在只要得出位移方向即可。不知前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也许你只要花区区100万即可。

网友B(2016-05-2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直接对原始加速度积分漂移太厉害了,没法用,。不过这个方案肯定是可行的。我最近也是这个思路,而且之前看了些论文是有人做出来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加速度数据的滤波等等。重要的就是去掉重力加速度在其他轴的分量,请问楼主是如何去掉的。我目前有个思路,。既然我可以通过重力加速度在其他轴的分量来计算倾角,那如果我已经知道了欧拉角,反算重力在其他轴的分量,再用读出的加速度减掉这个偏移量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目前分析下来 直接积分是不行的

直接积分只有短时间内可用(几秒钟)

网上有成功的视频,用的是周期变化的(绑在脚上),这样可以定期校正积分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直接对原始加速度积分漂移太厉害了,没法用,。不过这个方案肯定是可行的。我 ...

目前分析下来 直接积分是不行的

直接积分只有短时间内可用(几秒钟)

网上有成功的视频,用的是周期变化的(绑在脚上),这样可以定期校正积分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分析下来 直接积分是不行的

直接积分只有短时间内可用(几秒钟)

是的,我也没打算长期用,只是做毕设测一组数据要用到, 短时间应该是可以的,我还有GPS可以用,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关键是那种方法呢,就是通过姿态角计算出重力向量在XY轴的分量,然后运动过程中把加速度的输出减掉算出来的分量,然后对这个数据滤波后再积分求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