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AVR汇编的朋友吗?帮我修改一个程序(有偿)

楼主(2015-09-14):
各位朋友好!如题所说,现在我有一个AVR汇编程序,用的芯片是Atmega162,需要添加几个485接口的传感器,然后做出些决策!由于我的技术不好,寻求朋友帮忙!有会的朋友请PM,谢谢!

网友A:
485传感器?说详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传感器?说详细点吧

是485接口的传感器,通讯协议是:modbus;

网友:
如果原来的功能不是太复杂,重新用c语言编一个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85接口的传感器,通讯协议是:modbus;

晕,敢不敢说详细点。需要添加几个485接口的传感器,然后做出些决策!那意思就随便给点钱,帮忙全部解决好呗。会的人看到这种基本理都不想理,最起码现有的代码有没有注解、多大、是否调试OK,然后你还要实现什么功能之类的要说清楚吧。
---
当然你要说有偿100K,那上面当我没说。

网友:
现在用汇编的人越来越少了,你这样的需求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都可能比用C语言重新写一个程序代价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敢不敢说详细点。需要添加几个485接口的传感器,然后做出些决策!那意思就随便给点钱,帮忙全部解决 ...

你好!很抱歉!是2个传感器,现在的代码有一些注释,功能主要是采集环境参数进行开关量的控制,采集的数据在7寸台达触摸屏显示(我自己会一点,都有源文件),这2个数据和设备本身的一个传感器数据去同时控制一个水泵(三个传感器参数,只要有一个达到设定的值就开启水泵)。现在的代码都是成熟的代码!价格的话你看了好商量!我也是接点小活,技术又不行!

网友:
汇编,我喜欢.
呵呵...........

天天写汇编,不过AVR的汇编还没有写过.
        ;;---------------------------------------- ;initialize the port
        MOV            P0MDL,      #0FFH         ; P00-P03 open drain output
        MOV            P0MDH,      #0BFH         ; P04-P06 open drain output
        MOV            P0,         #00H

        MOV            P1MDL,      #55H                 ; P10-P17 as key input
        MOV            P1MDH,      #55H
        MOV            P1,         #0FFH

        MOV            P2MDL,      #0FH          ;
        MOV            P2,         #00H

        MOV            A,          #01000000B    ;P30 AS REM
        MOV            DPTR,       #xIOMUX0
        MOVX           @DPTR,      A
        MOV            P3MDL,      #02H          ; P3.0 PUSH PULL PUTPUT
        MOV            P3,         #00H

网友B:
添加传感器整个系统结构可能都要受影响,可不是谁便给点钱搞定的喽少年

网友:
从楼主的需求来看,此坑可大可小。。。。
真心建议楼主用C重写一个好了

网友:
改参数还好办,加功能就要理解程序架构了.

网友:
AVR汇编,到是一直用。

但从楼主的需求来看,此坑可大可小。。。。

网友:
想当年直接手工汇编改AVR二进制代码,当然只限改的程序较小不然累死。所以看报酬值不值。

网友C:
搞的不好是破戒的程序,现在要加功能,原来稳定的代码当然不想去从新搞了,免的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的不好是破戒的程序,现在要加功能,原来稳定的代码当然不想去从新搞了,免的出事 ...

真相帝^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传感器整个系统结构可能都要受影响,可不是谁便给点钱搞定的喽少年

哦!谢谢!我才入门,只能搞搞简单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的不好是破戒的程序,现在要加功能,原来稳定的代码当然不想去从新搞了,免的出事 ...

是一直在用的源代码,有相应注释!只是客户现在要增加2个传感器,我的技术又菜,只能搞点简单的!声明:不是什么破解的代码!

网友:
100K 我接了

楼主:
乖乖!我这个单看来不用接了,总价才2W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乖乖!我这个单看来不用接了,总价才2W多块!

2W可以了

网友:
很少搞汇编  要是C的话 还行

网友D:
刚工作时是一直用汇编,有仿真器和硬件的话做这个程序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就像是前面几个大侠所说,此坑可大可小。万一坑太大,就死定了。。。。。

网友E:
1W我可能接了!

网友F:
AVR汇编,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工作时是一直用汇编,有仿真器和硬件的话做这个程序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就像是前面几个大侠所说,此坑可 ...

坑?啥意思?如果增加传感器开发上万了!那这个单就不接了!

网友:
原来有485接口吗?还是需要重新编写协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坑?啥意思?如果增加传感器开发上万了!那这个单就不接了!

意思就是,如果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就没问题。
如果是里面有复杂的东西,到时就会非常耗时间,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如果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就没问题。
如果是里面有复杂的东西,到时就会非常耗时间,得不偿失 ...

懂了!确实!对双方都不好!@楼上,之前有485接口,协议不知道!要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确实!对双方都不好!@楼上,之前有485接口,协议不知道!要看看! ...

我现在也在搞485,不过是买 的模块

网友:
了解了下。大概是现在有2路RS485,第一路是从机跟另个主机通讯(有具体协议);第2路RS485是当主机,现有2个从机协议的话应该不是modbus。现在需求是在第2路RS485上再加2个从机(带RS485通讯的传感器有技术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
楼主的需求来看,此坑可大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汇编20多年了
C一直没学会

你好!你能帮帮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W我可能接了!

你好!请PM我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AVR汇编,可以考虑

你好!请PM联系方式!

网友:
有意,联系xjav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