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联想同传的请进,有关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左图以级连的方式入网,右图ABC三交换机并行接入最上端的交换机,请问这两种方法各有啥好处?

现在我的问题是,现在管理机房,以一台学生机为服务样本,可以把这台学生机里的系统在联想同传软件的支持下,一次性复制给其它的63台学生机,,,但左图的接法有问题。。。那就是传不成功。。。。。尤其是当左图中与C交换机相连的学生机为服务机时,传到A机的学生机,是不是很艰难~~~~

网友A:
交换机参数有背板带宽,包转发速率,估计左图串联接法交换机性能跟不上。

网友:
同传时候吞吐量太大,左图承受不了。

网友:
机房电脑搞级联?那前级的电脑网络吞吐量得多大才能保证后面电脑的联网。。
试过一次传80台左右,不管是二三十台还是八十台一起,总会有几台中间出问题,最好其他搞好后再单独同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参数有背板带宽,包转发速率,估计左图串联接法交换机性能跟不上。 ...

图中教师机的交换机型号是TPLINK TL-SF1008V,三台学生交换机型号是TL-SL1226,学生交换机性能符合要求吗?

网友:
有条件尽量用右图,维护也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