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回来才发现 ,板子上面有一些大坑,走线都被腐蚀了

楼主(2015-09-14):
新做一批板子,烧程序的时候才发现,有的板子上面有些大坑,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大坑下面的走线全都没了,这下可悲剧了

楼主:
这种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有的板子有  有的又没有

网友A:
看起来像钻头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钻头钻的·。

不是钻头钻的  表面看起来非常圆滑,并且表面还有绿油覆盖 ,不是机械损伤的痕迹  像是被腐蚀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钻头钻的  表面看起来非常圆滑,并且表面还有绿油覆盖 ,不是机械损伤的痕迹  像是被腐蚀掉的   ...

你测量下,没准是漆滴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下,没准是漆滴上去了·

量过了  是凹坑   线路断掉了

网友:
哇,这么厉害,这化学品够猛的

网友:
腐蚀玻璃纤维?氢氟酸?

网友:
就是钻头钻的 ,应该是检测没有通过的不良品,做标记作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过了  是凹坑   线路断掉了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10楼正解,正常会用油性笔给你画个大大的“X”,不画有点不负责任。

网友:
PCB生产的时候一定没有过AOI吧。这种问题AOI应该能检查出来。

网友:
应该钻透才对的啊   然后划个X

网友:
这事是比较坑的:1)坑客户不浅! 向你道歉!
1)大坑的产生: 前面的网友回复过了,在前工序为了做明显的标记,如aoi环节,有不合作的板子,做上标记,特意打上大的孔
2)为什么fqc没有检查出来:foc漏检,后面会不会发生,诚实的讲,后面还会有发生,这事情不是第一次,强调过n多次,没有太好的办法!
3)现在在跟一家设备公司,共同参与研发一部适合我们样板小批量的自动外观检查机,靠人眼睛检查这种事永运解决不了!

网友:
确实不应该,但lz焊接之前是不是也应该看下板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lz 好像被坑了一下.......:(

网友:
要是急活 就坑了

网友:
这种板不是应该作废吗

网友:
忘记打X了吧

网友:
请问楼主比例大吗?

网友:
长进识了,以前见过这种坑,一直以为是贴片机打的,明白了,

网友:
这回楼主真的被坑给坑了,这么大的板,还有那么多TO220封装的管子,要么分线,要么全部拆值钱的料下来然后报废。
试问楼主这么大的板,没有要求全部飞针测试的么?如果测试了,还有这种情况是可以要求赔偿的吧。

网友:
拼板中有一两个这样尚情有可原,这么大的板子啊

网友:
责任心、工作疲劳度、问题。。。靠人眼睛检查这种事永运解决不了!

网友B:
照相的时候不要离那么近,小于最短的对焦距离是没办法对焦的,拍这么多就没一张对上焦的。

网友:
下次情况允许的话,估计自己这边也要检查一遍,~双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相的时候不要离那么近,小于最短的对焦距离是没办法对焦的,拍这么多就没一张对上焦的。

我这照相水准肯定没法和阿莫比了   基本上标准属于不全黑就行

网友C:
楼主 JLC做的板子,  别处贴的片子?

网友:
是试样的阶段吧

若是正常生产, 马上补个PCB进料检验,附图, 以后要INCOMING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JLC做的板子,  别处贴的片子?

嘉立创的贴片还没开张吧

网友:
这个好夸张。。。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拿到板子先仔细观察一下在动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了飞针测试,肯定可以检测出来。不是都做测试的吗?

JLC小批量只抽测,这点跟正规线路板厂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