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人的小公司,想搞个服务器共享文件,请大神推荐方案

楼主(2015-09-14):
有个小公司想让我帮他们弄个共享文件的服务器,开始他们自己买了个NAS 但是人多一起用就很不稳定而且卡出翔
房地产公司,资料很重要,之前都是用dropbox企业版,但是速度太慢,NAS又人多一起用不稳定
所以打算弄个服务器
老板要求很简单,文件服务器,50个人一起用都能很稳定,而且资料要求非常安全。
目前公司20人(以后会涨到50左右)用一个千兆交换机,服务器打算直接接到交换机的一个端口上。

当然最好能把服务器资料,在家也能远程访问的到,类似于私有云什么的 (老板没要求,但是我觉得能做到那就完美了)

现在问题来了, 服务器买哪家的好?

或者自己DIY服务器可以吗? 硬件成本在7千人民币以内吧。

初步打算 E3-1226V3 的CPU 和 ASUS P9D-M mATX Server MB 主板
然后8G 服务器内存
硬盘用2-3 块儿 Seagate ST1000NM0023 CONSTELLATION ES3 7200,1TB,7200RPM,SAS,3.5",128MB 组个RADI0 或 RADI5 之类的
SSD装系统或者 普通硬盘装系统

大致就这样, 元芳怎么看?

网友:
IBM貌似有低价的服务器,搞个FTP。

网友:
DELL 官网,自己找

网友:
公司70人用群辉的NAS还算稳定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NAS简单,如果人多不稳定,可以用多个NAS,分组使用。

网友:
HP GEN8 换个U 加内存。
可以上RAID卡。

网友:
服务器用SVN不行嘛,

网友:
同样感兴趣

网友:
自己组装个PC就行,NAS内存小,不要说50个人,3个人同时拷贝文件进去就很慢了

网友:
商用的话
我想最好还是用HP或者DELL的小型企业/SOHO解决方案吧
这样责任清楚

网友:
NAS太慢,自己用LINUX服务器搭个FTP或者NFS肯定没问题(不能用WINDOWS服务器)

网友A:
seafile,试了下觉得还行,不过没几个用户,不知道用户多了行不行

网友:
说句大家容易忽略的,什么自己陪都是其次,硬盘请一定要组阵列!服务器可以down,可以卡,数据不能丢。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们的回复… 我想问下服务器的硬件配置有什么好建议没?够50人同时稳定访问的

网友:
依旧推荐NAS啊,用一个好点的NAS可能更方便吧

网友:
这个价格很难搞定,用gen8都超出这个价格。

网友:
直接买HP DELL IBM的成品服务器吧,对安全要求这么高居然还想DIY,我也是醉了。

网友:
架设2普通服务器,定时备份,没必要上raid,没专业人士搞不定

网友:
dell的不错,也便宜

网友:
我们在用TS-219P  偶尔备份一下数据,感觉还可以

网友:
22楼正解,哪有那么多人同时使用啊!常用的自己拉电脑里就好。这个小公司想多了……

网友:
HP G8自己买个就是了啊

网友:
NAS有高端也有低端.
用MS的Windows server的话,多用户版权费比较贵的。

网友:
用黑群晖系统DIY的飘过,简单易用!

网友:
如果不上机架,HP GEN8 装个Linux,或者黑群晖。
机器里面可以插TF卡,可以装EXSI,装多个系统,也可以直接弄个卡上的Linux系统。
自带RAID,支持RAID10,4盘位。
有iLO可以远程管理。
有双千兆,可以做聚合。
上8G或16G内存,比较坑的是只支持ECC内存,稍微有点贵,但比台式机内存稳定一些。
CPU只做文件服务器,最便宜的G1610T或2020就够用了,做虚拟可以用E3-1265。
硬盘有钱就用企业盘,没钱就NAS盘。

网友:
NAS 但是人多一起用就很不稳定而且卡,主要原因是磁盘读写速度跟不上,
必须上阵列解决速度问题及数据保护问题,
房地产公司有钱,整HP,DELL,IBM现成的服务器更稳定,

网友:
如果对数据安全性要求比较高,就不要自己配硬件,选择有上门服务维护的DELL或者联想吧,RAID0也不应该考虑,并且重要的数据要异机双备份。

网友:
只是文件共享,买个云盘不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
raid0有点作。
云盘比较可行的说……

楼主:
最终结果

CPU- E3-1231V3
主板- 华硕 p9d-v
RAM- 金士顿 ECC 8G*2
硬盘-WD 2T NAS 红盘 *2
SSD 随便来个120G的 装系统
服务器机箱+电源

装 windows2012 R2 标准版 (淘宝买的KEY)文件共享服务器 + dropBox 云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afile,试了下觉得还行,不过没几个用户,不知道用户多了行不行

这个是实时同步的。估计人多了不行吧。我就用的这个。备份数据很好

楼主(2015-10-20):
引用 网友B:
dropBox 云备份,什么情况?
你可以连国外网站?

是啊,人肉番墙

网友:
直接买个NAS就行了。

网友:
50人,就hp 的那个小型家用的 gen8都够了。
买四个硬盘,做raid1+0. 你这个卡重要点应该是在交换机上。
买一个千兆带链路聚合的,另外最好是思科华为之类企业级的。
因为交换机也是有转发速度的,几百块的家用级别根本不是几千块企业级别比的。
链路聚合做好后gen8 应该速度在200M/s左右。20人同时读的话,能达到100M局域网的最大速率。
如果不是公司人人都在拷黄片的话,估计应该够用了。

网友:
几十个人,用腾讯的网盘,腾讯的企业QQ,腾讯企业邮箱,全套解决方案
还带打卡,考勤
小公司自己做IT系统,成本不好控制,不可控因素也很多

网友:
嗯,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