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8051 的串口发送是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好 ...

楼主(2015-09-14):
请教下,c8051 的串口发送是采用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好 ?? 发送数据量不是很大。

网友A:
中断方式节省CPU资源。

网友:
发送一般用查询就行,程序简单,接收因为不知道何时来所以一般用中断

网友:
除非是极简的程序,一般还是用中断方式来管理串口的收和发较好。

网友:
中断方式好

网友:
我都是采用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方式节省CPU资源。

貌似这个中断方式发送,要不停的中断,这样会不会也造成cpu的负担啦 ???

网友:
可不可以说:根据需求决定———参考2、3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中断方式发送,要不停的中断,这样会不会也造成cpu的负担啦 ??? ...

看你用什么波特率

115200的话中断间隔时间比较短,频繁进入中断,好像7、80us那样子,

9600的话1ms中断1次,效率明显不同

网友:
7、80us中断一次对现在的CPU算个啥呀,C8051的串口我最高做过3M波特率的,纯中断方式收发。

网友:
如果系统是半双工工作且没人机接口,那就可以考虑不用中断发送,反正也没事做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需要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查询和中断都可以,你选择你觉得简单的熟悉的~如果程序比较复杂,那采用中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还要考虑优先级和中断的方式、周期之类的

网友:
轮循方式效率低,发送时要等待,当然如果只是用printf之类,或者不在呼等待,就用轮循方式,用法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中断方式发送,要不停的中断,这样会不会也造成cpu的负担啦 ??? ...

不会一直中断,发送完成后就退出中断,有需要发送时才开下中断。

接收是一直开中断,但是如果没有数据接收,就不会进中断,没有开销呀

网友:
  用中断比较好。

网友:
看你的系统设计原则吧,如果发送期间CPU就没有要做的事情,查询也可以,如果CPU很忙的话,还是用中断发送比较好些

楼主:
c8051 貌似没有dma把

网友:
中断方式是省cpu资源,可是复杂程度成指数增加
特别是数据本身有相当复杂的帧协议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一直中断,发送完成后就退出中断,有需要发送时才开下中断。

接收是一直开中断,但是如果没有数据接 ...

我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uart1,波特率是115200,

程序开启的接收中断,在初始化时,程序就会死机,但是在有需要的地方再开启中断
接收又没有问题,现在搞蒙了,你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程序配置如下,

#define TI1 ((SCON1 & 0x02) == 0x02)
#define RI1 ((SCON1 & 0x01) == 0x01)

#define GPRS_CLR_TX_INTERRUPT_FLAG   (SCON1 &= ~0X82)                //(SCON1 &= ~0X02)   //清gprs uart1发送中断标志
#define GPRS_CLR_RX_INTERRUPT_FLAG   (SCON1 &= ~0X81)   //清gprs uart1接收中断标志

// 设置 UART0 波特率 4800
void UART0_Init(void)
{
        TMOD      |= 0x20;                        // 定时器1 方式2,time1 8bit reload
        TH1       = 0x98;
        SCON0     = 0x10;
        ET1 = 1;                                                                // 允许由TF1 标志产生的中断请求
        TR1          = 1;                                                        // 使能定时器1才能产生波特率
        ES0       = 1;
}

// 设置 UART1 波特率 115200
void UART1_Init(void)
{
        SCON1     = 0x00;
        SBRLL1    = 0xCC;    // 115200
        SBRLH1    = 0xFF;
        SCON1     = 0x10;                //使能接收           (1)
        SBCON1    = 0x43;

//        EIE2      = 0x02;                // 允许 UART1 中断        ( 2)
        EIP2      = 0x02;                // UART1 断为高优先级

}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0_Init();

        UART1_Init();

}

//-----------------------------------------------------------------------------
void  UATRT1_ISR (void) interrupt    16                        //INTERRUPT_UART1
{
        if(RI1)//是否接收中断
        {
                if(SysParameter.InfoData.gprs.WaitGPRSPacket)
                {
                        SysParameter.InfoData.gprs.RxBuffer[SysParameter.InfoData.gprs.RxCounter++] = SBUF1;                        //保存数据

                        if(SysParameter.InfoData.gprs.RxCounter == SysParameter.InfoData.gprs.NbrOfDataToRead )
                        {
                                SysParameter.InfoData.gprs.WaitGPRSPacket        =        0        ;
//                                SCON1 &= ~0X10;                                        //禁止接收      (3)    这步,在接收完成后禁止,再在下次接收需要时开启,他又是完全正常的,屏蔽此语句就不行了 何故啊 ??????
                                gprs_UartRcvFlag = 1;                                //接收完成标志
                        }
                }
                SCON1 &= ~0X81;                                //清接收中断标志     (4)
        }

        else if(SCON1 & 0x02)                        // 发送中断
        {
                gprs_UartTxFlag = 1;
                GPRS_CLR_TX_INTERRUPT_FLAG;    //SCON1 &= ~0X02;
        }
}

void  UAT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INTERRUPT_UART0
{
        u8 temp;
        if(RI0)                                //((SCON0 & 0X01) == 0X01)
        {
                temp = SBUF0;
                FindGPSPacket(temp);    //!!!!!!!!!!
                RI0 = 0;                //清uart0 中断标志
        }

//        if(TI0)                        //((SCON0 & 0X02) == 0X02)
//        {
//                GPS_CLR_TX_INTERRUPT_FLAG;                //清uart0 中断标志
//                gps_UartTxFlag = 1;                                // ?????????????
//        }
}

程序的uart0 初始化时开启中断接收完全木有问题,

uart1 上面括号里面的1、2,在初始化时,随便开启哪个都不行,程序运行时就会不停的进入uart1的接收中断里面

网友:
T1还允许中断干嘛用

网友C:
程序中有T1中断服务程序吗,允许中断就要有对应的中断程序,基本常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uart1,波特率是115200,

程序开启的接收中断,在初始化时,程序就会死机,但是在有 ...

RI1和RI2需要程序手动清零,如果不清,就会反复进中断。
你在中断程序中清下试下。我当前不用C8051,所以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有T1中断服务程序吗,允许中断就要有对应的中断程序,基本常识

tr1 是为了给uart0 产生波特率使用的,

对uart1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1和RI2需要程序手动清零,如果不清,就会反复进中断。
你在中断程序中清下试下。我当前不用C8051,所以 ...

对应括号里面 的 4 就是清除 uart1的 接收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应括号里面 的 4 就是清除 uart1的 接收中断,

单步走一下,如果程序一开始就卡位,肯定是哪个地方不对,很容易找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r1 是为了给uart0 产生波特率使用的,

对uart1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把

你允许了T1中断,但却没有T1的中断服务程序,当T1中断时你让他去哪执行。

网友C:
另外当T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是不需要中断的,应禁止T1中断,而不是使能T1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当T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是不需要中断的,应禁止T1中断,而不是使能T1中断 ...

你好,我把    ET1 = 0;       屏蔽了,效果还是一样的

貌似程序运行时,串口就会收到数据,但是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还在研究中,你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方法啊 ??

网友D:
最好采用中断方式,这样CPU效率高,避免通讯错误等问题。程序处理也会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采用中断方式,这样CPU效率高,避免通讯错误等问题。程序处理也会简化。 ...

你好,已经完成采用中断方式的收发了,谢谢哦

目前看运行比较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已经完成采用中断方式的收发了,谢谢哦

目前看运行比较稳定

恭喜,如何你用查询的方式,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如何你用查询的方式,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是 啊,

请教下,你对stemwin 熟悉不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啊,

请教下,你对stemwin 熟悉不啊 ?

没接触过,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