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举WINUSB设备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14):
网上说,将设备枚举成WINUSB设备时,需要先发送OS sting descriptor,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收到来自主机的该命令请求呢,而是直接就收到了发送兼容ID的请求,是我处理错了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发送OS string descriptor呢?我的系统是windows8,我知道在windows7上会收到这个命令,但不知道为什么windows8就收不到。有了解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下。谢谢。

网友:
发送兼容ID的请求 会用到 OS sting descriptor 的 bMS_VendorCode。
所以应该先有 OS sting descriptor 请求的。

WinUSB - 微软为所有 USB 设备提供的常规驱动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0162-1-1.html

楼主:
我看过这个资料,网上很多地方说的都和这个一样,可是我实际开发时就是没有OS string 描述符的命令,直接发送兼容ID就成功了,这是在windows8.1上的的情况。而我又在windows7上测试了,就会收到那个命令请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9-07-05):
您好请问下我按您的代码我OS 兼容ID注册GUID都已经被电脑识别到了为什么它还不会安装驱动 我是用的STM32F2的HID设备更改的代码 电脑已经接受到了 但不会自动安装 请问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您愿意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有偿询问的 麻烦您了

网友(2019-11-28):
To determine whether a USB device supports Microsoft OS 1.0 descriptors, Windows issues a request for a USB string descriptor at the arbitrarily defined index of 0xEE.  Some USB devices do not handle that unexpected string query correctly, causing them to hang and/or fail enumeration.  To avoid such errors, Windows maintains an errata list of devices known to break when querying for the Microsoft OS string descriptor, and caches the response during initial enumeration of a device so that the query is not repeated on subsequent enumerations.   To avoid the issue with the MS OS 2.0 descriptors, a new BOS device capability descriptor has been defined to allow devices to return platform-specific properties.  The BOS descriptor is a standard descriptor defined by the standard USB specification for USB versions 2.1 and greater, so its retrieval is a normal and expected enumeration step which should not lead to unintended device behavior.

谷歌中文翻译
若要确定USB设备是否支持Microsoft OS 1.0描述符,Windows会在任意定义的索引0xEE处发出对USB字符串描述符的请求。某些USB设备无法正确处理该意外的字符串查询,从而导致它们挂起和/或枚举失败。为避免此类错误,Windows维护了一个已知的设备勘误表,该设备在查询Microsoft OS字符串描述符时会中断,并在设备的初始枚举期间缓存响应,以便在后续枚举时不再重复查询。
为避免MS OS 2.0描述符出现问题,已定义了新的BOS设备功能描述符,以允许设备返回特定于平台的属性。 BOS描述符是由USB 2.1版及更高版本的标准USB规范定义的标准描述符,因此,它的检索是正常且预期的枚举步骤,不应导致意外的设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