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PGA XC3S250 相当于多大容量的通用MCU,咋选型呢?

楼主(2015-09-14):
打算弄个音频的东东, 想用FPGA, XC3S250, 但对FPGA的容量没什么概念,还要外部Load,弄不懂这个门与应用容量是个怎么回事,

以前有用过XC9572, 用STM32的程序空间来衡量的话,感觉不到1k的样子,没有几句就满了,不过9572那是CPLD,

基本应用就是,想用FPGA模拟出3~5个音频I2S口, 做一个简单的音频解码和协议转换, 外加一个TFT屏显示.

网友:
我估计够的

网友A:
哪有拿门数和程序来对比的。。。
想知道有多少资源,下个datasheet来看就知道了,会告诉你有多少个DF、LUT、RAM等。这个比9572的门数肯定大多了。

网友:
X 家总喜欢拿门来数数,还要想半天这是多少LE

楼主:
就是弄不懂 这个FPGA 的容量。没概念。 是不是容量大点就可以当MCU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弄不懂 这个FPGA 的容量。没概念。 是不是容量大点就可以当MCU来用了。

FPGA做MCU,相对真正MCU没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做MCU,相对真正MCU没优势

是啊。原理上就不同,MCU基本上是顺序执行,FPAG是可以多个模块并行运行,等于n个核同时工作。 看了好久,没弄出个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拿门数和程序来对比的。。。
想知道有多少资源,下个datasheet来看就知道了,会告诉你有多少个DF、LUT ...

也看了这些个参数,不知道这些东东是否能与多少条语句扯上关系,哈,对FPGA知之甚少。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这么做:使用大容量FPGA开发板做验证,功能验证完成后看资源使用情况,然后选择相应的小容量FPGA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这么做:使用大容量FPGA开发板做验证,功能验证完成后看资源使用情况,然后选择相应的小容量FPGA ...

这主意好,我还是想认识一下这个FPGA,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东东。

对时序/速度要求高的地方,这东东用的可不少。

楼主:
花了点时间,用一段随意的程序试了一下, 列表对比, 大概有一点印象

对比后发现,一个250K门的FPGA, 与Mega8的空间差多了,估计与Tiny26差不多.

列个表,给大伙看看,每增加一语句,或是一个寄存器,要消耗掉多少资源.

楼主:
前后没有多少语句,资源消耗就快30%了, 这样算来,  接个12864的屏,不外加MCU估计都没戏.

更不用说 320*240 或 480*272 的 TFT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了点时间,用一段随意的程序试了一下, 列表对比, 大概有一点印象

对比后发现,一个250K门的FPGA, 与Mega ...

不是这么算的。
布线器很懒,如果你用资源很少,它就把内部布的很散,你看来也用了很多。你把程序多例化几份,一直把它快装满,再看用了多少,你会发现比目前能装的多,大约多2-3倍^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算的。
布线器很懒,如果你用资源很少,它就把内部布的很散,你看来也用了很多。你把程序多例化 ...

谢谢指点, 还不懂优化, 当成MCU先试试, 哈.

要是能分段加载程序,就厉害了,程序可以无限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还不懂优化, 当成MCU先试试, 哈.

要是能分段加载程序,就厉害了,程序可以无限大了.

看来你得扫盲

楼主:
哈哈,  努力扫盲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