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1730 DC-DC变换芯片,一带负载电压就降低

楼主(2015-09-14):
请教泰德TD1730 DC-DC变换芯片,一带负载电压就降低,额定输出5V  一带负载电压就降到4.3V左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要看多大负载,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多大负载,电流是多少。

谢谢回复!电流不大,2A左右,在设计范围内!主要是带负载就下跌!难道是布线的问题吗?

网友:
方便把你的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么?要不然可能会看不出来。。。。。

网友:
二极管没用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流不大,2A左右,在设计范围内!主要是带负载就下跌!难道是布线的问题吗? ...

个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PCB布局布线问题,FB怎么画得?

网友C:
DCDC的电流应该是够的,可能是设计问题,建议将你的PCB上传上来看下。

网友D:
看看你电感的参数!

网友:
布线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的电流应该是够的,可能是设计问题,建议将你的PCB上传上来看下。

谢谢各位,这是我的原理图和PCB图,请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PCB布局布线问题,FB怎么画得?

IC的4脚是FB端。Ra  Rb是反馈电阻。不知这样画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电感的参数!

电感为铁硅铝的材料  0.8线径   应该没什麽问题的

网友E:
用的啥二极管?是不是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啥二极管?是不是肖特基?

D1是肖特基管
但实际上这个管子只是起补偿作用,不接也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PCB布局布线问题,FB怎么画得?

请问,FB的布线原则是什么:是不是离输出端越远越好,布线越细越好?谢谢!

网友B:
我貌似看这个图感觉你的TD1730GND没接呢??

网友:
fb倒是没什么感觉,倒是没看到那个GND连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貌似看这个图感觉你的TD1730GND没接呢??

GND和正面铺铜是2个过孔联通,就是L1字符右上的2个小孔,不知怎么回事IC的散热焊盘上好像是没显示,实际上是联通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GND和正面铺铜是2个过孔联通,就是L1字符右上的2个小孔,不知怎么回事IC的散热焊盘上好像是没显示,实际 ...

实际测试过了?剩下的我个人能力范围是看不太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过了?剩下的我个人能力范围是看不太出来了

是通的的,我手上有做好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的的,我手上有做好的板子。

上电空载测试点的电压是怎样的?话说你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空载测试点的电压是怎样的?话说你的负载是什么?

电压就用万用表测试了下。负载用的是水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就用万用表测试了下。负载用的是水泥电阻。

能想到的方法是,可以考虑微调反馈的电阻阻值。。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善,让空载电压高出0.1或者0.2什么的,然后再看一下,反馈电阻的量级跟官方的没差多少啊,剩下的我这个新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能否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