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将互补的PWM驱动直流电机方式改成PWM+DIR(方向

楼主(2015-09-14):
我给别人做块直流电机控制板,现在用STM32生成互补的PWM信号去控制H桥驱动电机,用的H桥芯片是L6201.这时PWM50%占空比电机不动弹,<50%电机往一边动,>50%电机往另外一边动。
但是客户非要让我改成那种PWM+DIR方式的控制方式,就是只输入一路PWM,占空比0~100%控制转速,单片机的一个I/O作为DIR方向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
现在的情况是还想用L6201这类双PWM输入的H桥片子,不想改板子,板子上倒有片CPLD可以做逻辑,如何在不重做PCB或者微改PCB的情况下将互补PWM的驱动方式改为单路PWM+DIR。。。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求各位大神给帮帮忙。

网友:
可以这么做
1。方向  普通IO输入
2。脉冲  PWM输入捕获引脚

控制流程:
1根据方向输入判定是正方向还是反方向 来控制互补信号的顺序
2。根据脉冲输入捕获知道占空比 来控制互补的信号的占空比

不过要是直流电机比较简单,可以不用这么复杂,用简单的逻辑就行
输入DIR,PUL,桥XH,XL   YH,YL
根据需要列个真值表

搞清楚  XH,XL,YH, YL 和DIR,PUL的关系就行